新手新机第一天高空射桨解体,大家看下电机和电调的故障 ...
新手新机第一天高空射桨解体,大家看下电机和电调的故障现象,帮诊断下,

楼主(2010-05-12):
新入手亚拓450套机,昨天高空射桨炸机,现在情况是
舵机
正常,接电后马达不唱歌,加油门
电机
抖动两下并拌有嘀嘀嘀的声音,然后就不动了,油门在顶点也不动,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电机的任意两根线,三种接法读数都显示相同,电阻很小。用交流电压档测电调连马达的三根线,开控 连接收机,在推油门时读数会上升,最高10V左右,三种接法读数相同,但只是在推的过程中读数才会增加,油门停在50%或100%时读数就会回到0。求各位大哥帮忙诊断一下

楼主:
"用交流电压档测电调连马达的三根线" 测的是电调的输出端

网友A:
建议用替换检查法。

网友B:
测电压的时候有没有接电机?

网友B:
如果接了电机可能是电调某一个输出开路!

楼主:
测电压时没有接电机啊,只是电调接上接收机,连好控制器,加油门时测得的电压,测的是电调输出端

网友C:
我也用万用表测过分别测过,没接电机,都在10V左右,但油门过了50%就变会0 V了,为什么呢?

网友D:
换个电调吧!因为已经挂了!

网友E:
 难道是传说中的过载烧了?? 新的亚拓 一定要全身螺丝 补螺丝胶的!!要不就像 第一次XX
一下就射...

楼主:
肯定不是过载烧的,当时在空中桨射出去后我还本能地加了下油门,都还是好的,估计电调是摔坏了,

楼主:
心里还是没底啊!不知到底是不是电调的问题,因为我已经网购了电调,别买来了换上还不能飞就亏大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