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5%两冲的成品油,可以用在四冲的发动机上吗?

楼主(2010-05-12):
请问15%两冲的成品油,可以用在四冲的发动机上吗?

一直在飞两冲甲醇机,现在刚弄了台OS70四冲发动机,原来还有两冲15%成品油四桶,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得上!

网友:
可以15%,四冲的的不要烧素油!

网友:
油不分2冲4冲吧,4冲的硝基甲烷多点不要用蓖麻油或控制2%内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答,但是为什么G3的油有分四冲和两冲的呢?四冲的贵十多块的!

网友:
用的不同比例的的硝基吧或是合成润滑油,商家随便忽悠的

楼主:
OK,听你说的,我这个周末就用我的两冲油去试飞!

网友A:
用两冲油飞四冲机子等着拆机器吧!

网友:
主流品牌的燃油大都是二冲四冲甚至直机的油也都是通用,+

楼主:
现在用两冲油飞四冲机,飞了数个起落了,感觉不错。没有什么问题的样子!

网友B:
两冲和四冲的燃料是一样的!
四冲不建议用素油,因为蓖麻油不能参与燃烧容易产生积碳,对气门配气机构影响较大!
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不懂装懂瞎忽悠

网友A(2010-06-14):
引用 网友B:
两冲和四冲的燃料是一样的!
四冲不建议用素油,因为蓖麻油不能参与燃烧容易产生积碳,对气门配气机构影响较大!
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不懂装懂瞎忽悠
是你在忽悠人吧!(四冲不建议用素油,因为蓖麻油不能参与燃烧容易产生积碳)请问蓖麻油和素油有什么关系?哈哈!不懂装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冲油飞四冲机子等着拆机器吧!

这话怎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你在忽悠人吧!(四冲不建议用素油,因为蓖麻油不能参与燃烧容易产生积碳)请问蓖麻油和素油有什么关系?哈哈!不懂装懂!

因为一般自配素有,润滑油都是用的蓖麻油,蓖麻油非常容易积碳。

网友:
成品油没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两冲油飞四冲机子等着拆机器吧!

的确是不懂装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不懂装懂
做人要谦虚有空看看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2848&highlight=%CB%C4%B3%E5建议主席去商家问一下4冲和2冲用的油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一般自配素有,润滑油都是用的蓖麻油,蓖麻油非常容易积碳。
说实话我一直自配油但没用过蓖麻油http://bbs.mx3g.com/thread-93868-1-1.html顺便说一下不含硝基甲烷叫素油!与蓖麻油没关系!还有两冲和四冲压缩比不同   两冲机器滑油不参加燃烧只润滑四冲压缩比高会有部分参加燃烧滑油多了烧不完就会有积碳!所以2冲和4冲的滑油比例是不同的!还有很多不同不想说了!免得有些高人说我不懂装懂!

网友:
我被弄糊涂了,飞了那么多年飞机,从来没有听说过成品油有二冲和四冲之分,学习了

楼主:
将它转过来慢慢看吧

三叶发动机调校的一些体会(四冲系列)【转帖】
Tags: 三叶, 发动机, 转帖, 转速, 体会
坛内关于三叶机器的帖子较多,本人使用过的三叶机器如下:二冲46、120,四冲70、91、120,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有一些粗略的体会想和广大模友切磋一下:三叶机器尤其是四冲系列如使用得当性能还是相当稳定的,尽管工艺及精度和进口产品有一定的距离,但首次磨车非常重要,原则上飞行时固定用什么油磨车就用什么油,建议最好用含15%以上硝基的合成油,一来缸内及气门处积碳基本没有,二来最高转速比10%以下硝基的要高。第一箱油全风门通过主油针的调节控制转速3000~4000之间,第二箱油首先调节主油针至最高转速后关小风门至低转速而不停车,随即调节副油针使小风门时的转速最高,再调小风门至怠速稳定,此项操作需耐心,绝大部分情况下怠速可稳定至 2200左右,此时再把主油针放开半圈即可空中磨合了,第三、第四箱油各收主油针二格,第五箱油主油针收至最高转速放开二格,同时再次调整副油针使怠速稳定至2100~2200转即可升空作最高转速磨合,第六箱油同第五箱。随后需做些特殊的保养工作,首先打开时规齿轮盖,用化油器清洗剂喷洗一下,大家会发现不少金属细屑,随后滴入四冲程摩托车机油约1毫升,充分转动曲轴后关上时规齿轮盖。其次再打开顶盖,用同样方法处理一下,强调一下清洗时需保持活塞位置处于上止点处以防细屑进入缸内。经过这样处理的机器大家会发现工作非常稳定,空中熄火现象极少发生,启动非常容易,油门响应及跟随性均非常出色,可能出力比同级别进口机器略小一点,通过合理调整桨的规格可进一步提升机器的出力,按本人经验70用12*7木刀桨,91用13*8木刀桨,120用14*10木刀桨,以上桨高安均有卖,效果非常不错。使用中需注意的另一点,三叶四冲机器比较容易缸头过热,散热处理相当重要,大家不要一味为了美观而缩小开孔尺寸,建议采用倒装法。如在飞行中出现转速下降请立即降落并把主油针放开1~2格。常规保养的另一要点是气门间隙的调整,建议每20~30起落调整一次,调整方法坛内的介绍很多了就不再重复,原则上进0.04,出0.1,活塞一定要处于上止点处,不然会导致缸压没有的故障。如有朋友取出了时规齿轮,复位时请一定注意活塞要在上止点处,齿轮上的标记圆点朝上处于连杆延长线上,绝不能错齿,不然机器将不能正常工作。倒装法的保养还需每20~30起落往机匣皮管内注入1毫升四冲程机油以保证轴承的充分润滑从而改善机器的高速性能。经过几次的调较操作,相信有些朋友的信心一定会大增,毕竟三叶机器价格低廉,配件便宜且容易获得,对于初学者足够了,对于有较好飞行经验且对动力要求较高的朋友,可把机器降一级使用即可获得垂直爬升性能。以上只是本人的一些初略看法,欢迎坛内朋友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