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大桨如何安装

楼主(2010-05-12):
之前由于安装错误导致大桨夹轴承损坏,现更换新大桨夹。拆开旧的大桨夹发现每边有3片0.3mm的华司,而说明书写的是1片,问商家也说只有1片。但安安装时,装一片桨夹与中心座之间有虚位,两片未收紧螺丝最外垫片刚好与横轴外端平。现在放了三片,不知会不会挤压轴承造成轴承损坏。认各位帮忙给点意见!!

网友:
记不住了。反正现在我的一片都没有

楼主:
LS的用什么

网友:
首先你要看你的横轴O圈是不是装对了,中联和桨夹之间是有铝圈的,还有推力轴承是有紧环和松环之分,不要装反了。然后再确定你要装几片华司合适。只要大桨夹在横轴上转动顺滑左右横向没虚位就好了。至于多少垫片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安装好以后的效果,是不是能达到要求。

楼主:
我是担心,太松或太紧,导致O圈与轴承之间太紧,造成铝圈压坏轴承

网友:
是轴承压坏铝圈!轴承是什么硬度啊.....

我的也是一片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