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2801pro控)调机心得以及继续求助。。。。。。

楼主(2010-05-12):
入手4G6有个把月了,由于工作的原因也没怎么动,还停留在地面阶段。。。。。。我来说说关于用2801pro飞4G6的一些遥控器设置上的小心得。
油门曲线螺距曲线不用说了。由于我的机器似乎出厂有问题,按照说明书的螺距曲线来设置,根本飞不起来。我在螺距曲线设置里面把各个控制点的螺距都提高了20%,机器勉强能离地了,但是还是乱窜,不知道是不是手法的问题。我个人CB100已经能倒退航线了。。。。。。
我尝试了一下在混控(SWAATS)里面调整螺距的那个数值,发现此数值越大,螺距动作量越大。
由于4G6是3舵机120度的模式,我发现要从机械上调整螺距很困难,非常困难。3颗舵机连杆已经基本上是最长了,几乎无法调的更长了。。。。。。
求助各位高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楼主:
另外想问一下拥有4G6的模友们,你们的4G6一般是油门推到多大才离地的?我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我玩CB100习惯了30%油门就离地,玩4G6不敢推油?

网友:
十字盘混控值嘛

网友:
你CB100定距的当然油门不用很高就起来了呀,4G6是变距呀 一般么接近50悬停

网友:
3D机怎么都应当是超过50% 悬停。

楼主:
看来果然如各位前辈所说,4G6不那么好飞。像我有了CB100的基础的新手,还是玩不转。感觉区别最大的地方就是CB100由于有平衡锤,遥控上升降舵和副翼打了方向以后自动回中,飞机对应的姿态也会相应的回中,过去以为这是遥控器的作用,后来才发现是平衡锤的作用。而对于4G6,要飞机姿态回中必须手动打一点反方向才行。(以上是我飞4G6没有离地超过30公分得出的心得。。。。。。)
另外,4G6的大桨实在太脆了,是一根塑料杆包一层泡沫塑料的,稍微一碰就坏。我由于空间小,已经碰坏3对大桨了,一对就是20米啊。。。。。。哪像CB100的塑料桨,给我碰到现在也只是翼尖有点变形而已。。。。。。

网友:
调D/R和EXPO值,让舵机反应迟钝点,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1、油门必须要到50%左右,才能离地;
2、控的设置全部按照飞机说明书设置,不要按照2801控说明书的设;
3、大奖如果损坏少于20%,一般就是炸机边缘有点损坏的,可以裁掉继续用,不过两支大奖必须裁得一样厂,并重新消除双奖;
4、CB100比4G6好飞多了,飞4G6之前建议先上模拟器,可以在模拟器上旋停超过10分钟再上飞机,而且应该找个大点的地方从蛙跳老老实实地练起。

网友:
有同感,新手家小就会很毁浆,剪掉,可以继续用,这样可以省点钱,我之前一副剪到walkera的那个字母e,等你破浆飞稳了,在飞新浆,会感觉到水平的提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4993&highlight=%2Bdreisteine817
引用 楼主:
看来果然如各位前辈所说,4G6不那么好飞。像我有了CB100的基础的新手,还是玩不转。感觉区别最大的地方就是CB100由于有平衡锤,遥控上升降舵和副翼打了方向以后自动回中,飞机对应的姿态也会相应的回中,过去以为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