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FAZER问题

楼主(2010-05-12):
我的京商FAZER1:10平跑如果用手转一侧后轮,则另一侧是反向转的。但前轮却是同向转的,两轮不能反向转。这样正常吗?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兽不鸟了...

网友:
lz随便再买一辆车就知道了

网友:
不能欺负新人~!这个车子就是后轮差速的~!前面需要改装后才有`!

楼主(2010-06-17):
还是战神厚道,谢谢拉!至于再往上几位,呵呵!过头的话不说了。不过终于知道此版块为什么冷了!都是这样的人。不懂没关系,虚心请教问问懂行的,可“懂行”的竟如此NB,最起码不懂“谦虚是种美德”的道理。真不吝与这等人为伍!谢谢楼上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战神厚道,谢谢拉!至于再往上几位,呵呵!过头的话不说了。不过终于知道此版块为什么冷了!都是这样的人。不懂没关系,虚心请教问问懂行的,可“懂行”的竟如此NB,最起码不懂“谦虚是种美德”的道理。真不吝与这 ...

呵呵~!你过奖了~!我以前有台这个车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