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用11x的请进

楼主(2010-05-12):
我想请问一下 11x怎么调出7点曲线? 我只调出了5点 另外再请教一下怎么调整X轴的点呢? 哪位知道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我看过11X的图片,应该就是5点的,不是7点

网友B:
汗……11X是可以任意设定调整点的

网友C:
油门杆推到任意位置时,屏幕左下角会出现一个 ADD /DEL 的选项,用来添加或删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