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6v10ah的铅酸蓄电池应该是多少c数呢

楼主(2010-05-12):
一块6v10ah的铅酸蓄
电池
应该是多少c数呢

网友A:
5C-10C

网友B:
C数和容量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吧

网友C:
绝对不可能有10C,有5C是极品,3C已经不错了。

网友D:
普通的铅酸电池的标称容量一般是在0.5C放电率下测出来的,如果用1C以上的放电率放电,那么放出的电量就会下降,而且会影响到寿命,放电率越大对容量和寿命的影响越严重。所以一般铅酸电池不建议长时间以越过1C的放电率工作。当然,启动用的电池充许在短时间内(数秒)大C数放电,但也不支持大C数长时间放电,否则一样会迅速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