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条钓鱼船,请教。。。

楼主(2010-05-12):
请教一下:用12V电瓶
电机
型号:
中 国产日本品牌万宝至
R995
额定电压:
DC12V
空载转速:16000
r/min
空载转速:3A
重量:0.5KG
外形尺寸:外径51mm,长69mm
( 不含轴及接线端子)
配多大电调合适?能推荐一家淘宝吗?

网友:
至少100A
较小的775电机的理想电流在20-50A,功率200W左右,估计能推动1.5m的钓鱼船
995的就要大些
马布其775的说明书

楼主:
775要50A,995的100A够啦吧!!!哪有卖12V100A的有刷电调?给介绍一家呗!!!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现在车用电调不是有320A的么
买那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