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怎么分别副油贫油,多谢指教

楼主(2010-05-12):
OS37发动机,油针开一圈的时候,飞一会就感觉动力不足了。降下飞机隐约看见发动机有点冒白烟。开1.2-1.5圈的时候排气管里喷很多油。而且飞悬停也飞不到十分钟,油箱没油了。开两圈以上就加不起油。高速就熄火。高手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大家指教。。。到底是贫油还是富油。。

网友A:
掐油管

没有供油 发动机没有立即提转 证明富有了

没有供油 发动机立刻地转 证明贫油了

网友:
飞个3分钟下来,立刻摸发动机缸底,如果很烫手,那就是贫了,应给是感觉温温的或者有一点点烫,那是正常的

网友:
开两圈就是太富了。。。如果是新发动机的话。。富点点得好。。。1.5加2~3格。。富一点点对发动机好。。。

网友:
好像已经过热了

网友:
要看是否贫油富油,首先要保证你用的油是符合规范的,比如硝基值15%--30%、油品牌口碑好。其次,用测温枪来测量,通常从富油开始收油针测,每飞半分钟,下来对缸头测量,只要温度恒定在90--100度之间,油针就合适了,如果发现飞3D还是没力,则可从螺距等方面着手检查。

楼主:
谢谢大家,是TOPpower 15%的油

网友:
TOP的油就别折腾了,准备好几个火头,我买了一箱,飞完3桶半,还半桶倒了。昨天拆发动机,心疼的不得了!怎么调还是热,我用得是30得T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供油 发动机没有立即提转 证明富有了

没有供油 发动机立刻地转 证明贫油了
谢谢,学习了!

网友:
os 37悬停 也就是12~15分之间,火头夏季用冷点的火头 OS 5~6    主针1.5~1.8   副针能维持怠速且加速反映灵敏就行,温度高了,可试着放主针,每次1~2格。  燃料练习用25%就行,硝基本身就有降温作用,不可太富油,伤连杆。测温枪、转速计都是常用设备,新手最好用,做到心里有数。老鸟拿手摸机匣,耳朵听声音都可以判断个差不多,那也是用多了,经验是积累的哦,祝飞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