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V 有刷小电O,试航~问题又是问题一大堆,求各位大大 ...
9.6V 有刷小电O,试航~问题又是问题一大堆,求各位大大们解下~~都进来帮下忙哈。

楼主(2010-05-12):
配置: 540有刷
电机
7-12V 高压有刷电调
30CM 硬轴 9.6V铁锂
电池
昨天改造了下水冷,自己用铜管做了个刮水嘴,今天试了下,还是不行,吸不上水。
而且进水比较严重,估计是
舵机
拉杆处进的,可以重心太低。
船速不太快,相对以前9.6V铁锂直接上1.2米玩具船也是有刷540电机加玩具船的电调,那速度很快,今天试的速度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浆的问题。
希望大大们帮帮忙,给点建议。
很失望,居然比1.2米的玩具船还慢啊。

网友A:
糟蹋了这壳和舵系。。

网友B:
螺旋桨改430-432二叶试试,看图你好像是三叶桨?那是肯定不行的哦

网友C:
换无刷吧。

网友D:
进水嘴角度带直了!开的孔太靠前了吧!能进水就怪了

网友E:
进水嘴貌似开得太靠前了吧..一跑高速船头抬高.没水进很正常啊..而且我看你那个水嘴的管子角度貌似也忒直了.这个角度进水也困难啊~~愚见..勿喷

网友F:
LZ我看你这水冷的开口不会是学,人家MONO1的那种开口方式吧!

网友F:
我奇怪LZ的是舵不是吸水舵吗? 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开吸水口呢?

网友G:
如果上无刷,好多问题都会解决的。。。。

网友H:
有刷540其实也分转速功率的。。
有低转速大扭矩的,也有高压高转速的。
注意不能上超过12V.否则电刷受不了。
不过,换无刷可以解决你上面大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