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节锂电怎接充电接线?

楼主(2010-05-12):
我的
电池
组是每节充满4'2伏的,原来是每6节并联成1排,有4排,4排再串成12伏多,此情况怎接平衡充?原来电池组是24伏的,部分电池烧了拆掉后成为现在这样,为何原来充电接线只有正负2根线就可以?之前的原配
充电器
是脉冲的2根线。

网友A:
原来接的是先并后串,6并4串,电压为14。8V,普通充电,不是平衡充。现在如果有坏的电池,不能用这种充电方法了。只能用平衡充充电。

网友B:
原来是两根充电线,排除电池包装内部包含了平衡电路。这就是串充。不是平衡充。

楼主:
哦。里电也可以串充啊?我以为只可平衡冲,那用镉氢电池的充电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