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M电机上的“补丁”

楼主(2010-05-12):
收了个德国VEM老电机,清理时发现尾部有两“个补丁”,对我来说有点匪夷所思,各位老大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补丁落补丁终于熬不住了就沦落到你手里了。

网友:
拆开清洗保养,顺便看看时咋回事

网友:
有补丁才能算是老货..真品...

网友A:
去掉底漆应该可以看见裂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底漆应该可以看见裂纹。

没准还可以看见止裂孔呢

网友B:
是不是动平衡用的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动平衡用的配重?

貌似这个是尾端盖,不旋转的

网友C:
我估计是检查孔,裂纹用电焊多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检查孔,裂纹用电焊多省事

铸铁很难焊接。

网友:
趁晚上把它扒了看看就知道了,扒开看是学习它爹

网友:
德国货是好,据说青岛边上的灯塔是当年德国鬼子占领青岛时修建的,灯塔内的电机用到现在都没换过。

网友:
拆开清洗一下。看看什么原因!等着长见识!检查孔?是裂纹?就可以判断了。

楼主:
拆开了,原来就是家养的虎和冷月照清秋所说的裂了,止裂用的。让我想起小时候锔盆子锔碗的了,拆之前上电试了试,嗖嗖的几乎没有震动,我用1.5KW的变频器带130w的一点事都没有。哪天把照片寄给VEM总部(德国最大的电机生产商)让他们瞧瞧---这就是中 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典范。

楼主:
这个电机是磨头上的,前面还有砂轮等,想d个磨刀的。砂轮上的卡子是可调动平衡的。

网友:
不幸言中

网友:
等到了答 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