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调试问题

楼主(2010-05-12):
炸了后修了下就很不稳了。以下问题,麻烦高手指教!
1,对尾悬停,只有右边有双桨,左边没事。
2,只要稍微调动油门,飞机上下波动很厉害。
3,感觉噪音很大,平时一
电池
飞10几分钟,今天只飞了5分钟估计不到就飞完了。

网友A:
1检查球头口的虚位,
2油门和螺距曲线是否搭配合理
3上面两点做好后续航量会有所改观

网友B:
1.检查旋翼头大桨夹虚位情况;
2.检查SF臂等球头扣是否有断裂货球头本身可能已松;
3.检查Radius的虚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