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加热 各种绕线方式

楼主(2010-05-12):
呵呵,标题有点悬,不过相信这份资料很实用,看看有没有可能D出来.
从原理上讲,改造电磁炉,可以电磁加热,电火花,也许也可以线切割,期望那位先做出来.

请注意F加热方式,就是我们平常用的电磁炉的方式,也许把里面的铜线圈的缠绕方式改改,或者换一些,换成空调的铜管,
就可以刀具的淬火,熔炼铝了,关键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平民 成本会不会更便宜了?

疑问?
电磁炉直接加热铝好像不行?电感小还是电阻小,大虾指导一下.

楼主:
如果要炼铝的话,还是要放到钢锅或铁锅里,这样就没问题了!
希望看到轰轰烈烈的炼铝潮的到来!
哈!
改造后的微波炉还可以做控制台,调整功率,设定时间,最关键,可能比裸机安全一些!

网友:
不知不觉.脸儿先黑了... 扔 给 楼主

网友:
本人对这方面一无所知~~~~~~~

网友:
炼铝有毒,俺不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标题有点悬,不过相信这份资料很实用,看看有没有可能D出来.
从原理上讲,改造电磁炉,可以电磁加热,电火花,也许也可以线切割,期望那位先做出来.

请注意F加热方式,就是我们平常用的电磁炉的方式,也许把里面的铜 ...

     还以为LZ研究出了高效率的电磁炉线圈新绕法,进来看了才知道是LZ凭空臆想将几种不同原理的东东扯在一起,我看LZ还是先将电磁炉磁感应涡流加热的原理和电火花、线切割的电熔蚀原理搞清楚再说。

网友:
炼铝根本不用搞什么高频,感应,电炉,我记得我搞过小模型,倒飞机,烟嘴,就是三块砖,围点土,用焦炭,铁锅搞的,根本没那么复杂。铝的熔点很低,化了很容易,只是气泡麻烦,现在有消泡剂,应该好用,好多年没试过了,也不知道了。

楼主:
本人新手,不是学电子的,学的是化学,但是还是很爱好的.
电磁炉磁感应涡流加热的原理和电火花、线切割的电熔蚀原理 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就是都需要高频电源部分.

尽管高频电源有不同的产生方式,用LC震荡,或用晶体管控制发大,第一种比较简单,Friendz 的电火花就是这种,论坛里的其他电火花,电磁感应加热很多是后面.相对比较复杂,要不需要脉冲电源,要需要单片机,个人觉得这个对于没有电子基础的新手会很难.
从原理上讲,将电磁炉中红色部分替代为下图,当然绕线和电阻选恰当的值,还是是可行的!

网友:
我们单位也有感应加热,就是稍微大一点,是250kw的。那叫一个快

网友:
原帖由 风域传说 于 2010-5-12 23:52 发.......
电磁炉磁感应涡流加热..............
将电磁炉线圈改成柱形,中间置熔铝坩锅,外围导磁磁芯、、、线圈电感量够大才能通过自检。

楼主:
换铁锅熔铝可行不?

网友:
家用电磁炉频率太低,一般18KHz----25KHz,直接感应熔铝应几百Khz,成本很高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