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20大lama+T8的控,老鸟教我一下

楼主(2010-05-13):
购买的大lama,和T8-2.4G的控,请问各位老鸟,控换成T8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啊??在此拜谢了。。。

网友A:
用固定翼模式飞

网友B:
对,,你接收三通道四通道,接三合一。
另两个接一通道和二通道,控制舵机,,前进和副翼。

网友C:
 请教为什么要固定翼模式? 我的是DSX7 004配6100E 用的直机模式 但不好控制尾巴

网友B:
E020的锁尾是用三合一上的陀螺,不是太好,,要调整,
你最好是拨了电池再调,再接上电池看状态,,

楼主:
麻烦老鸟们再讲的清楚明白些啊,这样会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啊,还可免得把设备搞坏了,,小弟在此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