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报道帖~~咱们就没有用T6A玩FPV的吗?

楼主(2010-05-13):
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区玩的控都是好控,也难怪好控可靠性好嘛
不过我就纳闷,没有和我一样用T6A玩FPV的吗?

咱们穷人,只在视线内玩~~~

网友:
500m-1000m 以内可以用,单最好是配T6A的二代软解码接收。我用的很多,没有出现过失控,不飞远好像效果还不错。支持国货。不过机翼上还是写好你的联系电话,并且地面设置好T6A的失控保护,就算是关掉遥控还可以坚持很长一段时间盘旋。

网友:
T6A的失控保护?

网友:
我用的就是T6飞FPV啊,不过配了个2次变频接收1公里内是没有问题的,最远飞过1.2公里。
玩模型看你自己的腰包了,各有各的玩法

网友:
常见的24M、36M、72M的控都是<=750MW的发射功率,呵呵,就是说:距离不是发射机(控)决定了,已经,呵呵,看你配什么样的接收机啰

常见的2.4G的控多是100MW的,或者标准20DB

网友A:
新人刚刚入魔 买的也是天6A
请问天6A最远能飞多远?
2次变频接收?  遥控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刚刚入魔 买的也是天6A
请问天6A最远能飞多远?
2次变频接收?  遥控功放?

保险点别超过800米,用二次变频接收机,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当失去信号时,机子会进入保护,让它自己慢慢转圈.普通PPM接收机的话万一失去信号,可能会保持最后那个状态一直飞下去,你追都追不上.
想要更远距离就加功放.

网友:
您都穷到买不起控了,还折腾FPV干啥涅。。。

便宜的设备靠自己动手保养、整理,精心养护、调整一下,最便宜的控也可以进行远距离可靠控制。

网友B:
我用的也是天6a,配合一代功放和大金鹰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天6a,配合一代功放和大金鹰效果还行

能飞多远啊?

网友:
我现在只飞到过1.5公里而已。

网友:
6A配恒吉的二次变频免晶体地面地面起码800m   我实地测过

网友:
6A配恒吉的二次变频免晶体飞到过1.5km

网友:
没事飞那么远干啥 有个几百米就够玩了 我也用的天6

网友:
实在让人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