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剩余电量

楼主(2010-05-13):
新手问一下,如飞机在空中如何判断锂聚电池的剩余的电量在安全范围之内,小弟有两块电池才二十来个循环,就是因为几次多贪了几十秒,现都有些略鼓了,动力和时间都明显不如从前了。如果不用电显和报警器要如何判断呢?

网友:
第6感,其实多买几个电池 ,减少每次飞行时间就行了

网友:
还是用报警器

网友:
 遥控上订个时不就解决啦,不要贪心,

网友:
每次飞行后电压不低于3.8伏,可保护电池安全使用。可用遥控器定时摸索飞行时间并留有余量,一般450  3D飞行3分半时间。

网友:
报警器管用

网友:
我今天买了个报警器不知道管用不

楼主:
谢谢各位啦!我还是决定装个报警器保险一点,毕竟现在对电量的判断现在自己没多少经验.

网友:
买个好点的控,控带电量显示!

网友A:
没有显示飞机上电量的控吧?就除了HETECT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显示飞机上电量的控吧?就除了HETECT的那个

就是那个!

网友:
看到油门比前面飞的几分钟要打大些才够力,就应该降落了。

网友(2010-08-02):
原来如此啊

网友:
航线8分钟,3D 3到4分钟,看动作。就是这样。基本我只用1300毫安左右的电

网友:
使用时间是越来越短的   先8分 7分 ~~~~  2分  最后  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显示飞机上电量的控吧?就除了HETECT的那个

Spektrum DX8
本篇文章来源于:遙控迷雜誌,http://rcmania.hk/
http://www.rcmania.hk/?c=article&d=views&id=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