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HSP1比16无刷越野电机外壳松动 请指点

楼主(2010-05-13):
我的车没玩过几次 ,但是
电机
外壳有轻微的松动 而且每次起步都是一卡一卡然后在提速上去 问下高手无刷电机外壳松动有什么影响,怎么解决。 还有电车怎么维护。 谢谢了

网友A:
不懂你意思 电机外壳怎么松动了?你自己改的还是直接买的rtr?

网友B:
不用壳不是多好吗,越野又奔放~

网友A:
不是外壳,是无刷电机外壳,楼上没看清楚!

网友C:
是电机和电机座松了,还是电机定子与转子松开?

楼主:
主要问题就是车开一分钟电机就狂烫, 而且开的时候一卡一卡的有时候。 我知道无刷起速是一卡一卡速度快后就正常了 ,但有时候油门到底还是一卡一卡, 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敢玩了 怕把电机烧了, 能有高手指点下么。小弟先谢了。

网友:
是电机和电机座松了,还是电机定子与转子松开?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

网友D:
内转无刷电机外壳中间是一个两端带有螺丝纹的圆筒,如果松了就用螺丝胶重新粘就行了。一般不会松,要不就是你拆过要不就是你上电机座固定螺丝的时候螺丝太长了把电机固定外壳生生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