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80D前进慢 后退快如何解决

楼主(2010-05-13):
CB180D 前进速度很慢,后退的速度却非常快,倾斜盘已调平衡,
舵机
的摇臂也是装在外面一个孔,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A:
重心不对,装上电池把大桨转到机身垂直方向,手提大桨看前后是否平衡,移动一下电池的位置调整到平衡

网友B:
重心不对哦~ 脱控悬停看看~

楼主:
试了一下,机头部位比较重。。。 把飞机放在手上飞,发现前进时,舵机拉杆是把倾斜盘一整个顶起后 再向前倾斜一点,幅度不大,而后退时,;舵机拉杆直接拉动倾斜盘,幅度比较大。这种情况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