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海十一厂0628车床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5-13):
1 .    昨天,我实测了车床主轴转速,晕,900多转/分钟那档我稍微试了下,呵呵!感觉它居然达到最少1500转/分钟 ,太恐怖了!!我一通电感觉风声异常,马上断电脱开皮带!实测电机转速,正常1460转/分钟!!再测主轴低速档,不正常!标的305转/分钟  居然有495转/分钟 ,,说明我原来皮带轮不是原配的,请有原配0628的兄弟帮忙量下皮带轮直径,我准备重新加工个!!

     2.  哪位兄弟有上海十一厂0628车床的使用说明书,润滑注意事项,润滑位置什么的我不是很清楚.....望帮忙!!

    3.   0628的拖板能不能锁定?我找不到相关的手柄或螺栓.

    4.  图中圈起的那螺丝是起什么作用的?(试了下,好像不是起锁定拖板的.....)

  知道的兄弟,麻烦你们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图中圈起的那螺丝是起什么作用的?望告知!!

 图中圈起的那螺丝是起什么作用的?望告知!!

就是这床!!

就是这床!!

网友:
皮带轮直径自己根据传动比计算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想精确点,大概的我算的出,好像是6公分!!  0628是什么型号的皮带??

网友:
图中圈起的那螺丝应该是装横走刀把手的,只不过该功能可能已被拆除了。和我的JJ命运一样。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机的转速变了,原来会不会是用低速电机的

网友:
小声地问一下,转速差那么点很重要吗?

网友:
0628是用六级960转的电机。

楼主:
我现在换的是单相电机,1440转的!!

网友:
原配是六极960转/分的电机而非你现在用的四极1440转/分的.

原配是六极960转/分的电机而非你现在用的四极1440转/分的.

网友:
 ,算算比例,做个皮带轮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太清楚具体皮带轮尺寸,反正此机齿轮箱子变速很方便,没有太大折腾的必要,如果非得折腾最多按照直径比例换算一下最终输出转速的超出比例,按比例缩小皮带轮直径就ok了

第二个问题,此机鸡头是蓄液式润滑的,鸡头一般不用专门润滑,就定期更换润滑油即可,一般车床每班都需要润滑的部位依次顺序是,大中小拖板,拖板丝杠,主丝杠开合螺母螺母,丝杠坐,大拖板手轮等,挂论轴件,这种塔式走刀轮的塔轮组部份是封闭式的,里边齿轮可以用黄油润滑反正就是活动部或存在摩擦配合的部件都上油,没有坏处的,反正见到有需求的洞洞(注油眼)就操油枪往里捅,油泡出来的小鸡才鲜嫩

第三个问题,这个床还真没注意过大拖板是否有锁定,可以找找大拖板靠墙的那边拖板卡在捣鬼上的部位下方是否有锁紧搬把螺帽,如果实在找不到锁紧,也可以松开丝杠离合,在丝杠不旋转运动的情况下挂上自动走刀代替

第四个问题里那个螺丝是被更换过的,原本应该是个拉拔小柄,是0628的纵向自动走刀切换机构,拔出时候是挂上自动纵走刀,推回则分开,可以找个姑娘化装用的小镜子,窥视一下自动走刀箱里的裙下风光,看看纵走机构的齿轮之类的有没被拆除或者修改更换

以上汇报完毕,请领 导批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太清楚具体皮带轮尺寸,反正此机齿轮箱子变速很方便,没有太大折腾的必要,如果非得折腾最多按照直径比例换算一下最终输出转速的超出比例,按比例缩小皮带轮直径就ok了

第二个问题,此机鸡头是蓄液式润滑的 ...

太感谢了,兄弟,不过第四个问题是上面一点就有自动走刀呀,这0628纵横都有自动走刀的呀,所以迷惑,看样子要用偷窥大法了

楼主(2010-11-22):
电机的确应该买 六级960转的电机。但好像不是很好买,就把皮带盘重新车了个小的,现在主轴转速基本相符了。真是好机机,我天天摸摸它。
谢谢各位指点,哪位有c0628的技术资料,或说明书之类的,请帮忙弄份给我,好吗?

楼主:
C0628,想加装XYZ轴!!XY轴想加装到刀架位置,这样小范围的十字滑台就可以大范围工作了,多省钱呀,用的时候只要拖板摇到大致的位置,锁定就可以数控了..... Z轴装在尾座上,请大家推荐滑台或电机驱动!!车床的卡盘可以夹工件,做个简易分度,一般的东西也可以分度了!!我这思路可以吗?大家帮忙琢磨琢磨!!

楼主(2012-12-26):
谢谢各位指点,哪位有c0628的技术资料,或说明书之类的,请帮忙弄份给我,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