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如何矫正丝杆

楼主(2010-05-13):
买的便宜梯形丝杆

因为太细长  加工出来就有些弧度 ,想矫正一下

手头没什么工具,请问用什么办法矫正才好?  可以用来检查的是大约1米的玻璃茶几

规格是1.4米 16

网友:
帮着顶,跟着学习!

网友A:
最好是上床子上校正,找个机加工点儿,也不能贵 ,二、三十?够了吧。。。

网友:
冷月,你说点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上床子上校正,找个机加工点儿,也不能贵 ,二、三十?够了吧。。。

说点实际的行不?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丝杆矫无非是哪弯顶哪,没有工具,怎么矫正?手掰效果好么?花点钱去找专业的地方,怎么不实际了呢?

楼主:
谢谢楼上!和楼上的楼上!

网友:
去校正汽车传动轴的地方轻松搞掂

网友:
茶几上再立小长条玻璃.水色笔.玻璃上连续UOUOUO..工件勿转..拉动几下..下手.
祈祷吧

网友:
弯的不厉害的话不用正了吧,能用就行,毕竟长径比都要100了,肯定会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