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人气旺,熟人多,请教个水封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做水下模型要用到水封,不知道有没有坛友用过水封。
我这里有一款老外的水封,是可以到水下100米的,用于螺旋桨轴的动密封。
没把握自己DIY制作有没有可能,或者哪里有卖有定做这个的,请坛友们帮我一下,最近需要这个。
另外不知道油封能不能代替水封来用?油封的品种、规格有好多。

如果有商业链接,请发站内短消息给我吧,免得违规被删了帖。

多谢!

图片:

楼主:
忘了给出参照物,
直径是18.5mm,长度是19mm,内孔是4mm的,其实尺寸并不重要,有类似的就可以用。。

多谢了!

网友A:
我想起我们上班那用的设备的一种结构....不会做图 ..勉强画出来表示一下 希望能帮到你..
这种结构是用在旋转密封上面的..但是转速并不高..承压能达到2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起我们上班那用的设备的一种结构....不会做图 ..勉强画出来表示一下 希望能帮到你..
这种结构是用在旋转密封上面的..但是转速并不高..承压能达到20MPa....

多谢回复,我只要求用到2~3MPa就可,这个结构应该没问题啦。
请问一下胶环用橡胶密封圈就可以吧?

再次感谢!

网友:
低压力用胶圈应该就可以了..图上面铁环胶圈都是这个特殊形状靠铁环挤压橡胶来密封....而且利用水压挤压助封...效果很好.
就是不知能不能利用在你的潜水艇上..

楼主:
多谢回复,我把几种方案都试试看了。

网友:
有卖机械密封的,水泵上的多,有各种规格的。

网友:
水泵机械水封,恐怕耐压不能达到100m水柱的压强,机械水封四五十米还将就,但可靠性不高,friendz 搞个磁力联轴器吧,就是耐酸泵中用的那种,输入跟输出完全隔离,用永磁体带动,这样至少可以保证水下电子设备不坏,把损失几率降到最低,当然这个体积比较大,不过做个潜水艇,用线控的话电力是通过脐线提供,对体积要求应该不高,反正也不量产,完全隔离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