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别说俺菜,一个轴怎样连两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0-05-13):
新手求教!别说俺菜,一个轴怎样连两个步进电机,串联?并联?

网友:
不懂,帮着顶!

网友A:
2根丝杠平行放置

网友B:
串联,注意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根丝杠平行放置

是的
做泡沫切割!
4 个电机  .两两平行放置,用驱动板的两个轴控制
俺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注意相位。

谢谢拉

网友C:
为什么一根轴上装两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根轴上装两个电机

买了三轴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