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距离很近,会不会是坏了!

楼主(2010-05-13):
今天去试飞,图传非常近,大约50米就图像不稳定了

我用的是柏通1.3g 800mw的图传!原装天线!

飞行环境是一个小公园!有少许树,飞行高度已经超过树,基本上是没有挡住!!!

网友:
看看是不是把频点打乱了?更换一个频点试试看

网友:
功率管烧了

楼主:
我用的是9频道,,,功率管烧了发热应该会小吧,这个发热和我刚买回来差不多大,

网友:
有时候天线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那就调整一下频点,记得哦!是接收发射一起调整

网友:
比我的强,我的图传地面距离40米

网友:
检查发射和接收的天线接口,看是否有脱开的.我的图传空旷地面100米呢.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在一个空地,无树,没遮档,大约在90米的地方就已经信号时断时续了,120米就会很难找到信号点了!大家说正常不正常啊,用的是GOOGLE地球测算的长度!

网友:
检查接收

楼主:
算了,换了!大家说换成柏通2。4G700MW的好还是1W的好,700MW只要400多,而1W却要600多,怎么价格相差这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