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的12通,求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0-05-13):
(无正文)

网友:
那个塑料的起子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调嫩家频

网友:
请参考T10遥控的说明书,应该是基本通用的.
我看你还有个r6014hs,那家伙好啊,数字高速的.用于直升机最爽了!呵呵

网友A:
我还看到一个617的接收机,我也有一个,但是说是7通的接收机,但是一个通道插口被接受电占用,实际只有6通道,用于油机不能用定速仪了,不知道怎么弄,这个接收机是不是只能用在电直啦?

楼主:
我也是刚收到,还不会用。在网上找到14MZ的中文版好像也通用。

网友:
终于近距离观察了一把...全是三段开关..其他的好象和10C外观差距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看到一个617的接收机,我也有一个,但是说是7通的接收机,但是一个通道插口被接受电占用,实际只有6通道,用于油机不能用定速仪了,不知道怎么弄,这个接收机是不是只能用在电直啦?

用Y线把接收电并进任何一个通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不贵???

6xxx

网友(2010-07-02):
回复 网友C:

现在5xxx就行了, 顺便问一下12fg的充电口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