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烦恼[有美图】

楼主(2010-05-13):
平时我们经常会碰到刚充好的电池却发现下雨了或有事没时间飞了
可电池充满的情况下是不能长时间保存的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充饱的电池的

网友A:
买个A6保姆,放电,或者在家里飞,怕出事的,飞机上压个重东西然后油门退到50%坚持个6分钟估计差不多就能放到3,8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A6保姆,放电,或者在家里飞,怕出事的,飞机上压个重东西然后油门退到50%坚持个6分钟估计差不多就能放到3,8V了
得不偿失,飞机磨损大了

楼主:
呵呵我也这么想

网友B:
其实锂聚合物电池记忆效应很小,所以随便你在1/3电压以上保存都没多大影响的,就是电压不能太低了,那样时间太长放电放光了,电池就很难激活了

网友:
我就是拆了大桨然后在地上全油门放电!放电时觉得特别久!飞时特别快

网友:
放两天,等天气好了在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锂聚合物电池记忆效应很小,所以随便你在1/3电压以上保存都没多大影响的,就是电压不能太低了,那样时间太长放电放光了,电池就很难激活了

满电保存电池死得很快的,应该用充电器的放电功能放到3.8v。

满电保存的是锂离子(Li-Ion)电池,不是锂聚合物(Li-Po)电池。

网友:
其实放三两天应当没问题的。

网友:
高動能低內阻的RC用Li-Po若長時間處於充飽的狀態會造成電池鈍化或受損,故建議切實養成不飛不充電,飛前才充電的習慣,若超過一星期以上不使用時請將電池電壓保持在單顆3.8V~3.9V之間,可確保電池的最佳的放電特性及使用壽命

网友:
拆了大桨飞两三分钟保存就好了

网友:
冲电器上不是有个放电的功能么。。。

楼主:
下雨了怎么办

楼主:
下雨没事有空
刚学会发图
手头有几张图
自己回顾一下大家欣赏一下:em15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哇,那500意境很不错啊

网友:
500实际太帅了,就系喜欢这样的感觉

网友:
倒飞,飞沙走石,就是要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