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接收电

楼主(2010-05-13):
一直困惑,DLG那个小的机身里,选择什么样的接受电,我用的JR9X2的控,接收机放哪里了。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用个手机电池就行,外壳拆了。直接用里面的单体。
不过,你如果是原装接收机肯定放不下
搞个2.4G升级单元吧。用4通接收,就几G重量

楼主:
电压

手机电池是单节的锂电,貌似电压有点低吧?

网友A:
我们通常上电子市场组装==形状的四节小镍氢电池,300mah的大约重30g左右。我用的是日冠六通免晶体接收。
借用TOPSKY的安装说明图

还有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通常上电子市场组装==形状的四节小镍氢电池,300mah的大约重30g左右。我用的是日冠六通免晶体接收。
借用TOPSKY的安装说明图
还有这个

妈呀,都是把4个舵机往机舱里面塞的啊!1节锂电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升压电路的。我准备用1节AA电池的那种手机紧急充电器来做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妈呀,都是把4个舵机往机舱里面塞的啊!1节锂电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升压电路的。我准备用1节AA电池的那种手机紧急充电器来做升压电路。

这只是比较适合这架飞机的装法,并不是推荐给其它飞机,请参考。
相对来说这架飞机机头空间较大,而且敞口部分很大,方便施工,机头强度也较高,开孔的话相对来说也能接受,较软的,较细的机头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