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螺距问题,正常模式下怎么调不到最低2度

楼主(2010-05-13):
如题,在正常模式下,我的螺距怎么是-10度,中点是0度,最高是10度,看了些帖也看不懂,怎么调到油门最低为-2度

网友A:
控里设下呀。

网友B:
螺距曲线~~~

网友C:
把螺距曲线调高就行了

网友D:
正常螺距曲线是从50开始的,,-10是3d模式 螺距从0开始

网友E:
螺距曲线设置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