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数显标尺的制作工序

楼主(2010-05-13):
一直忙着,好久不来了!经常有坛友给我来电,询问如何制作数显标尺,本人耐心不错,可惜经常出差在外,长途电话费甚贵啊!老婆查阅话单,“拷问”过后,要求发帖一张,以省话费!呵呵,希望对大家有用!
切入正题,如果大家的机械加工能力不错,只需要准备如下配件即可:1、显示屏;2、定栅;3、刻度膜。

2010-5-19 补充……
容栅传感相关术语定义:

  1 数显单元

  由专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副栅和显示器等构成的组件。

  2 容栅

  由主栅、副栅构成的一组电容式位移传感器。

  3 主栅(显示器)

  容栅式位移传感器的一极、栅条间距与副栅间距相匹配,主栅的总长度由测量系统的测量范围确定。

  4 副栅(定栅)

  容栅式位移传感器的另一极,栅条上分别加载有相位不同但按周期变化的激励电压信号,栅条间距由容栅线位移测量系统原理的要求而定。

  5 容栅节距

  副栅上每一周期激励电压信号所加载的栅条间距总和或与其对应的主栅条间距。

   6 极限移动速度

  数显单元在测量系统正常工作条件下能进行正确测量的最大移动速度。

  7 容栅测量系统
    由数显单元和主栅构成的能进行位移测量的一种装置。

未完待续……(上班先)
2010-5-13 14:32 接着……
下面的图是显示屏的孔位图,也是尺框图,如果您没有线切割,建议做成开式的,间隙也好控制!

机械尺材料:一般为3cr13的量具用不锈钢

加工工序:
下料——割外形——粗校——粗磨——铣、钻——淬火——精校——消除应力——精磨——检验——粗装(机械装配)——精装(电子装配)——检验——OK

上面的非关键工序根据您自己的设备决定增减,当然质量会受点影响,DIY也就无所谓了!

本文很长、也会很详细,待续……(工作有点忙)
2010-5-14 10:11 接着……

现在先介绍定栅和刻度膜的尺寸:
定栅宽:12.4mm  厚:0.5mm
刻度膜宽:12.4mm  厚:0.1mm
这两层叠加的厚度是:0.6mm,刻度膜是有背胶的,可以直接贴在定栅上,定栅要贴在机械尺上,还需要专用的油性双面胶(防吸水受潮膨胀导致超差)或者乐泰胶,这个的厚度有0.1左右(乐泰胶稍微薄点)!总的厚度是0.7mm,尺身槽要控制在0.73-0.75为宜,刻度膜和定栅不能高出尺身(会导致与显示屏线路板摩擦),也不能凹下去太多(会影响信号传递)!尺身的厚度3.4mm-4mm,宽度16mm-18mm,长度越长,厚度和宽度应该越大,以保证刚性,这个尺寸做500mm左右的是可以的,再长就刚性就稍微差点了,容纳尺框与尺身深度差应该控制在0.05mm-0.08mm(尺身尺寸小于尺框)!如果嫌麻烦,上图弹簧片可以不设计,只是滑动性稍差,侧面间隙不好控制(直接用铜顶丝调节代替)。
下节将介绍定栅的拼接,敬请关注……
2010-5-14 17:21 接着……

一直以来很多人不理解,为何上了300mm的定栅价格就高很多了,其实是因为量少的缘故,企业是靠产量来生存的,300mm和500mm同样功能的卡尺价格绝对不会按长短比例来决定价格,到底有没有实惠点的办法来做长标尺?答 案是肯定的。只要用拼接的方法延长定栅即可!下面我就来介绍如何用1条200mm的和1条300mm的定栅来拼接出600mm长的定栅。

首先介绍一下定栅的长度:
200mm长310mm,300mm长440mm
一般定栅两端头没有图形的尺寸大概有10-20mm左右,每条定栅按最大值去掉一边:310+440-20-20=710mm,组件长65mm,两端留20mm的安装尺寸:710-65-20-20=605mm,能够达到600mm的行程,OK!

开始动手,请看图:

图形误差请尽量控制在0.03mm以内,这样不会引入误差,这是生产企业多次装配试验证明的。很多时候,众多的非专业装配人员是做不到的,0.1mm估计大家能做到,引入的误差大约增加0.01mm左右。所以说,一条长的定栅最好用最少的拼接次数,避免引入拼接误差导致的精度超差!

下节将介绍刻度膜的拼接,敬请关注……
2010-5-14 23:16 接着……

刻度膜是起保护定栅的作用的,其材质耐磨、均匀、信号穿透力均很好,对于保证标尺的精度和正常工作是最佳的选择。它跟定栅一样,虽说没有那么贵,但有些规格却难以买到,比如750mm!难道没办法了?不可能,只要你不嫌外观,它同样也是可以拼接的,只是它拼接来得更随意些,只要拼接无重叠(高低不平)、无太大缝隙即可(缝隙大会使线路板外露)。直接用刀片或剪刀就可以进行了,图片我就不上了,估计地球人早就知道了,呵呵……
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补那“5.1”的长假!明天继续……
2010-5-24  17:05 出差归来,接着……
电子装配工艺的提高

  容栅传感器的重要指标--精度,离不开装配。装配工艺的改进和提高对数显量具质量和产量的提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技术攻关的重点课题。
        1、装配前序校直工艺的改进:
       每只机械尺在加工过程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弯曲,需要校直,才能进行装配。通常在装配前就进行了校直这道工序,为什么已经成为成品机械尺后还需要校直?经过深入了解得知是淬火等原因导致。通过严格控制淬火的温度和时间,让机械尺校直后再变形几率大大降低。有效的提高的装配效率和质量。

  2、动、定栅装配不达标原因的解析:
       每只精度不达标的尺80%都是动定栅的配合原因。究其原因有三:
       a、动、定栅的配合间隙问题导致,过大的间隙会影响信号的传递;
  b、动、定栅本身示值误差的配合。如动、定栅示值误差都偏正0.03mm或都偏负0.03mm,这就会造成更大的误差;
  c、 动、定栅有一方示值误差较大。
  解决办法如下:
  a、调整好机械尺的尺寸;
  b、挑选偏负与偏正的动、定栅数显组件配合;
  c、通过更换排除法确定超差一方。

  3、高精度容栅传感器的应用:
       由于高精度动、定栅采用细分电路的设计和新研发芯片的应用,其容栅传感器动、定栅本身误差小,装配过程中只要注意动、定栅装配的间隙按工艺要求控制即可。大大地提高了装配质量和效率。

网友(2010-12-16):
     似乎超行了啊?

网友(2010-05-13):
期待您的作品,非常感谢

网友:
坐着听课

网友:
楼主再详细些

网友:
顶起来,最好来个实物制作,让大家看看业余条件能做到什么地步

网友:
给铣床加大长度的尺子贵啊,如果能diy,而有一点精度就好了

网友:
那个刻度膜没必要有刻度,我用数显卡尺从不看上面的刻度,那个只是大概的参考,我们只需要在铣床上的任意位置归零,精度才是重要的

网友:
顶起来,等待楼主更新,听课,当个好学生

网友:
占座听课

网友:
瞌睡遇枕头,正想在床上加数显,

网友:
500mm的数显,好贵,能有这种便宜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