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按照说明书组装亚拓450感觉很复杂

楼主(2010-05-13):
第一次按照说明书组装亚拓450感觉很复杂,走了很多弯路,装了,才发现问题,于是拆了又装。
从下午6点一直装到凌晨3点过。电调、接收、陀螺、没装。也不知道装对没有??
已预订沈老师帮忙安装之中。希望能飞。。。

楼主:
这个角度好看

这个角度好看

楼主:
这张更霸气

这张更霸气

楼主:
侧面也迷人

侧面也迷人

楼主:
性感的屁股

性感的屁股

楼主:
电调装这对吗?

楼主:
裸机侧面

网友:
请问,你准备把电池绑哪里?!

楼主:
绑在电调上面可以吧!

网友:
绑电调的魔术带会挡住粘电池的魔术贴哈!建议用扎带绑。
而且帮电池的魔术贴也不好绑了,因为会绑住电调影响散热。
所以建议电调换个地方,最好绑在下方或者旁边位置,这样也好散热!

网友:
LZ飞机出么?

网友:
建议你把 大桨 尾管 头罩 先换成山寨的
新手很容易炸了 还是从节约出发

网友:
LZ苹果出吗

网友:
吴哥,不要叫我沈老师 我不好意思咯!
今天也算是圆满完成我任务了!只是不好意思走开了一会忘记说通道还没反向,就出现下午打到我师傅脚的那一幕。呵呵、不过总算也飞起来了,后面还是要仔细的调整后才好飞的。不过我师傅今天亏大了,被我害的打到脚不说,还把皮鞋也打破(估计那双鞋要买个SPORT了)哈哈!

网友:
LZ的控出不?500收了

楼主:
谢谢,知道了,主要是控,我现在在研究控的说明书,希望能调好,飞好,谢谢大家。

网友:
不要急,身边有老手带,调机很容易学。建议你平时多练模拟器。很快就会爽飞,我玩450一个月了。昨天成功对头!

网友:
你那个控的说明发个给我们看看,不然陀螺感度还是只有用通道行程来调了,而且熄火开关也没有设哦

网友A(2010-06-22):
FUTABA的控 陀螺感度线插在GEAR。跟JR不一样就在这点。
然后再GYRO SENSE里面调感度就可以了
10C还是可以 功能非常强大 就是手感没的9X2或者DSX9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