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 GP780 DS760 以及缩小版的Quark 那个更好

楼主(2010-05-13):
401就不讨论了,3D烂的一塌糊涂,速度不均匀,大幅度动作锁不住。悬停航拍买他行。  GP750也不考虑了,虽然硬件都一样,软件毕竟也更新了,陀螺仪软件是灵魂。
GP780 ?
GY520 ?
DS760 ?
Quark  ?

参数上 GY520 好像每秒800的监测度,好像780是500的监测度,那2个不知道,高手说说,以及别的参数,那个更好?

网友:
lz那样说401会招来。。。的
我用的是配lz不讨论的750

网友:
現用520其他未用過

网友:
俺选择了QUARK,虽然目前当401来用~~~

网友:
这几个除了quark没用过,其他的可以说基本差不多

普遍打舵的线性都很好,锁尾也非常的稳

gp780猛烈变换螺距还是会甩尾巴(估计是调试问题),但是gp780的设置内容太单调了,刹车感度无法设置,回弹的消除有难度,但线性不错,手感很好,而且比较傻瓜,中立点的基本不须设定,这一点很好,打舵的线性也很好,转向很顺滑,没有温飘

gy520最敏感,甩尾最小,但是打舵刹车太硬,有回弹(没有ciu-2,郁闷,无法进行细节设置),顺便说一句,这几个陀螺中,gy520的抗震是最差的,装在450上也要两片双面贴,但是能感觉出来,520的终极性能应该是很强大的,但还是要依赖于接电脑进行更加细致的设置

pg800总体感觉和ds760类似,但是有设置卡,外场设置很方便,设置的参数也很完善,这个是现役的,说来很讽刺,手里一把优秀的陀螺,最后竟然一直用着这个山寨货,没办法,他最方便。这两个陀螺还是需要基本确保中立点的,否则会有一点点的飘,务必注意

网友:
这些里 quak > ds760 > gy520 > Gp780

网友:
gy520我有在用,我也没有ciu-2,直接按钮设置的, 没有楼上说的回弹,
按价格排:Spartan Quark,Futaba GY520,亚拓GP780,
这三个陀螺仪都体积小,重量轻,性能高,可以应用于任何级别的直升机。

网友:
8楼说的好

网友A:
401 3 D中 性能优异,可能技术没到那一步~

网友:
另外我透露一下,RealFlightG4里的Trex 450SE V2和CDT Trex500等
拉近了看陀螺仪就是GY401  伺服机是S9650

网友:
只用过750,其他没用过,不做评论了

网友:
ALan用401的时候,那些动作是咋飞出来的??

网友:
高手用一般设备也能做出好动作,但是用好设备更轻松一点 :)

咱技术不行,就只能依托好设备了

另8楼说的很中肯,我用过了GP750(780上一代) GY520 PG800, 感觉和8楼一样, 另GY520 实在太不抗振了, 小振动就会漂啊漂, 金字塔(三棉二铁)伺候后, 奇稳无比

网友:
还是等等gy701吧,很强的陀螺仪

网友(2010-08-10):
gy701 强的陀螺仪

网友(2011-03-25):
引用 网友A:
401 3 D中 性能优异,可能技术没到那一步~
401飞3D?你只翻几翻倒飞一下吧,那还不是3D。401飞3D真不知是个什么感觉?401能飞3D那可是个顶级高手了。

网友:
非顶级高手讨论这个貌似没什么意义╮(╯▽╰)╭,lz是要去比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