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5的问题,有请高手

楼主(2010-05-13):
三个问题:1,我的起飞训练、着陆训练、直升机悬停训练、直升机自动旋转训练、飞机悬停训练不过选;
2,空格键开始后,飞机乱跳,起飞后一分钟内尾巴摆动,一分钟左右尾巴稳定;
3,选450直升机后,飞机很小,看不清姿态。

网友:
第一是因为没有用硬狗
第二可能控通道设置不对
第三可用zoom来变大小(不过450本来就很小,还是换大点的显示器玩比较爽,我用28"显示器和40“电视机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