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式如何配重的,为什么我的飞机头老是向下坠

楼主(2010-05-13):
固定翼式如何配重的,为什么我的飞机头老是向下坠

网友:
电池向后移!

网友:
重心位于翼根前缘1/3处
电池后移

网友:
1。先用手顶着机翼(离前缘)约1/3处,如果飞机能平衡,则重心基本合适。如果重心离这个位置太远,则需要调整电池位置,使重心合适。如果调电池位置调不到位置,可以加配重。
2。在重心调好的情况下,如果在空中关掉动力(水平尾翼控制杆回中)还是机头向下坠,则可能是水平尾翼没有调好水平状态。可以在空中用控上的微调将水平尾舵面调向上些。(如果平尾舵面位置差太多,要在地面上调整拉杆的长度)
3。如果空中关掉动力能够水平滑翔,加动力就向下俯冲,则可能是电机安装的角度不好,拉力线太过下倾。用东西把电机座垫一点,使拉力线不要这么大下倾。

网友:
hjgddb  表达的最实在最好!

网友:
注意,机头下沉不一定是配重的问题。可能是升降舵位置不对,或者主翼角度不对,都有可能造成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