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暴力的电船和油船分别是什么?最快的呢?

楼主(2010-05-13):
我想购买个船,哪种暴力?哪种快?   我以前玩直机的,不知道船烧钱不……  给点建议吧   谢谢大侠们

网友A:
很烧钱。。。。。。电的快,油的有耐力

网友B:
电的也可以有耐力,米米多放点,耐力也可以表现来

网友:
电的暴力,油的可以爽~

网友:
看起来LZ喜欢玩暴力,极速那电是不二的选择!不过电的就是会早泄,没有油的玩的久!不过多配点电池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头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头像又什么问题吗?

网友:
玩什么都会很烧钱的!!!
电船来个碳纤ECO,上全套竞赛级设备,足够多的电池,找高手装船调试,轻松破百,预计花个几千千的就能开心的不得了。

网友D:
如果钱不是问题就装个电的吧.
想想看------
一条一米多的大船伴着杀猪般的嚎叫声在水面狂奔是什么感觉
刺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钱不是问题就装个电的吧.
想想看------
一条一米多的大船伴着杀猪般的嚎叫声在水面狂奔是什么感觉
刺激啊!

 快了,快了,快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钱不是问题就装个电的吧.
想想看------
一条一米多的大船伴着杀猪般的嚎叫声在水面狂奔是什么感觉
刺激啊!

形象!呵呵  一米多的大船  还要狂奔   那是真的要烧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烧钱。。。。。。电的快,油的有耐力

有多烧?我玩电直飞一次烧100-200   新手 炸的厉害(还是炸的廉价机),如过船也这么烧  那一下子都来背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钱不是问题就装个电的吧.
想想看------
一条一米多的大船伴着杀猪般的嚎叫声在水面狂奔是什么感觉
刺激啊!

具体点,推荐个型号啊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的也可以有耐力,米米多放点,耐力也可以表现来

哦 正好啊   我玩电直  白天下雨玩不了   就玩船  这样电池也不会放久了损害

网友E:
我最初选择玩船,也是看中船相对电直安全保险,,船只要做好密封和防水,一般不会
沉!就算挂了还可以飘在水面上!

网友:
喜欢什么搞什么, 汽油的上cmb35CC也可以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最初选择玩船,也是看中船相对电直安全保险,,船只要做好密封和防水,一般不会
沉!就算挂了还可以飘在水面上!

电船好容易钻水  消失  我的电船一共钻水两次  消失一次  我的油船   有自带防沉泡沫的  钻水10几次  没有消失

网友:
回复 网友F:

钻水是船没调好!我自己目前没有钻水,消失过,翻船倒是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