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沉船自动指示装置!!!!!

楼主(2010-05-13):
突发奇想!要是沉船自动指示装置不怕船沉了!我的构思是这样的利用一个泡末栓上绳子!船沉了利用泡末自身的浮力升到水面!这样就可以知道船沉的方位了!!!!!!!!请大家都说说自己都构思!最好上个草图来方便广大魔友

网友:
进一步 弄个压缩气体罐 沉下去气囊打开 自己就浮上来了

网友:
空的地方直接填充泡沫,想沉都沉不了

网友:
奇思怪想。

网友:
加泡沫式硬道理

楼主:
气罐的否了!太重了吧

网友:
泡沫塞船舱吧,便宜方便。
用拖拽式的,船还怎么跑快呢?

网友:
玩充气船吧, 最好是多气室的

网友:
我己经有一个思路,浮体上带鱼丝。当船翻了,就自动把浮体弹出浮到水面。

主要做两个机构,浮体仓。船姿态检测电子部分。船姿态不正确,就弹出浮体

楼主:
我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A:
 早在几个月前,我有一个朋友就实施过这个想法。

船的尾部安装一根针。上面插一块泡沫。上面栓一节棉线。

当船叉水的时候,水的阻力把泡沫从针上推下来浮在水面。划船过去。提线就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在几个月前,我有一个朋友就实施过这个想法。

船的尾部安装一根针。上面插一块泡沫。上面栓一节棉线。

当船叉水的时候,水的阻力把泡沫从针上推下来浮在水面。划船过去。提线就起来了。。。。

mono1 插水是正常的,要有容错机制

网友:
  怪异的想法搞上这个要占一定的重量真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啊

楼主:
老虎兄的帖子办法可行

网友:
     不错的设想 好

网友(2010-06-17):
用乒乓球。 固定一条钓鱼线就行了

楼主:
用乒乓球和用泡末的办法可行!主要解决的是要有容错机会期待有好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