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Mach3 机械归零/软件限位,避免撞上限位开关

楼主(2010-05-13):
雕刻机虽然有限位开关,但那是机器最后的安全保护,实际撞上后就急停了,导致坐标偏差,精密零件就不能用了。
用软件限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雕刻机机械归零后,开启软件限位,在到达行程极限时,能自动停止,避免撞机。
分享一段Mach3使用软件限位后的效果视频。上传到土豆网了,下面是链接。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kfGf8ppjFo/

http://www.tudou.com/v/UkfGf8ppjFo

网友:
学习了,顶一下分享经验

网友A:
软件还不是很懂 不过这个以后我肯定用的上 要是能用文字仔细讲解一下就更好了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还不是很懂 不过这个以后我肯定用的上 要是能用文字仔细讲解一下就更好了
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个要顶一下,顺便在此请教下楼主XYZ轴的零位到底指的是哪个地方啊?

网友:
http://www.tudou.com/v/UkfGf8ppjFo==.html

楼主:
请问tengda

请问要如何转土豆的视频?我试了几次,不知如何贴。

楼主:
x零点开关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顶一下,顺便在此请教下楼主XYZ轴的零位到底指的是哪个地方啊?

土豆视频不够清楚。上照片,红圈中是零位开关。

楼主:
x限位开关

红圈中是x限位开关。

x限位开关

x限位开关

网友(2010-11-02):
很好用的方法

网友C:
很好,最好是每个轴有一个方向作为机械原点开关,每次开机回下机械原点,然后像楼主说的一样打开软限位,比机械限位方便之处还在于一个方向限位了可以往回走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2012-03-10):
非常感谢分享经验,请教,以X轴为例,有效行程200MM,轴两端各装一个常开的限位开关,以下应如何设置?

楼主:
软件限位配置图

使用 软件限位,Mach3中只需要配置一个 界面"Motor Home/SoftLimits"。当然 输入信号中,也必须要先设置好 “X Home”,“Y Home”,“Z Home”...归零开关的信号定义。

网友:
留个记号需要再来学习

网友D:
没有限位开关的机器也能使用这个软件限位的吧?

网友:
Mach3 机械归零/软件限位,避免撞上限位开关

好贴,记号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 软件限位,Mach3中只需要配置一个 界面"Motor Home/SoftLimits"。当然 输入信号中,也必须要先设置好 “X Home”,“Y Home”,“Z Home”...归零开关的信号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限位开关的机器也能使用这个软件限位的吧?

可以,但要有“零位”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E:

G28的“机械原点”设置,通常用于自动换刀。http://www.busnc.com/prog/xi/jichu/g28.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G28的“机械原点”设置,通常用于自动换刀。http://www.busnc.com/prog/xi/jichu/g28.htm

谢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但要有“零位”开关。

没装限位开关怎么设置“零位”开关呢?

网友:
不错的帖子,做个记号。

网友:
做记号。。问题基本搞清了

网友F(2012-04-26):
这个怎么设置都没用啊

不管机器 限位开关 和原点开关 一碰到 就紧急复位闪,怎么操作都没用,一定要拔了 限位开关才 能继续操作,请高手赐教啊,碰到限位开关 自动往反方向走1厘米 这样要怎么设置啊,有了开关还真是麻烦,不撞开关 又要撞坏机器,MACH3 就这 不会搞 接了那个ESTOP 开关 也没用 不起作用 限位开关压死 不拔线就 啥都干不了  限位开关 起码 X轴压死  YZ轴起码还能懂 为什么整个机器都懂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拔了 限位开关才 能继续操作,请高手赐教啊

论坛搜索“Mach3 限位”

网友(2012-05-29):
很好的资料  留着学习!

网友G:
防撞的开关,是直接断开步进电机的电源?
还是发信号给 mach3 ?----当信号线出问题时,就撞机了。
实际用的正规机器如何-----???请问。

网友:
谢楼主分享!收藏以后用的到。

网友(2012-09-27):
我的小铣刚刚改好,还没安装限位开关呢

网友(2012-11-23):
非常好的材料,学习了

网友:
非常的可以  ,学习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很好,最好是每个轴有一个方向作为机械原点开关,每次开机回下机械原点,然后像楼主说的一样打开软限位,比 ...

机械原点开关 是就用这个方向的行程开关  还是另外加一个开关

网友:
不错,不错,以后会用得着,谢谢。

网友(2013-01-19):
引用 网友G:
防撞的开关,是直接断开步进电机的电源?
还是发信号给 mach3 ?----当信号线出问题时,就撞机了。
实际用 ...

在mach3中是给上位机一个信号,因为考虑到坐标的连续性,并没有断开电源,这个无所谓好坏,要看安全要求等级,要是要求高的而且多数时间是无人职守的可以稍加改造实现全断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机械原点开关 是就用这个方向的行程开关  还是另外加一个开关

在mach3中可以设置成一个开关,很多人担心机械开关的重复定位精度,实际使用中只要每次回机械原点速度一致,重复定位精度还是不错的,当然如果限位开关被暴力撞过,肯定和没撞之前的位置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mach3中可以设置成一个开关,很多人担心机械开关的重复定位精度,实际使用中只要每次回机械原点速度一致 ...

很久没见到林大夫发言了,趁机请教林大夫,就你所见过的最精准的原点开关是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