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的感度开关设置问题

楼主(2010-05-13):
找遍了所有菜单,发觉T8FG要么每个飞行模式设置一个感度,要么最多设置5个开关通道,在切换模式时还要拨动相应感度开关去对应这种模式,就是找不到6ex那在普通模式下也可以切换感度的开关,就是可以在锁尾和非锁尾下切换,有高手教教我,多谢

网友A:
GYRO SENSE 项里,要将SW指定到某个开关才行,如果是显示COND就只能跟着IDEL开关变化了。

楼主:
就是这样,能不能在跟IDEL开关变化的同时,还有其他开关可以在锁尾和非锁尾模式切换

网友A:
应该不能同时存在吧,否则以哪个为优先?

网友B:
要么跟condition走,要么单独开关

网友C(2011-04-25):
我也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