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的设计问题,看看大家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0-05-13):
新买的火焰慢速机,首飞跟三年前首飞翼龙一个德行:贴在地上跑,就是飞不起来。当时是加长了尾杆,才飞起来。也就是说设计完全存在问题,因为原装配置尽然要通过延长尾杆才能平衡!
       想不到现在这个火焰也是一个德行,照抄把设计缺 陷一并保留。我把电池从头后移到舵机上方,还是不成,看来也是要加长尾杆或是在尾巴上加配重了。设计的人把尾杆准备长点会死?
      我的配置:3s1500mah, 2208 1800kv, gws 7035。千万别说要换2212之类的话。

网友:
这个位置

网友:
可能是动力和重心不对,我滑跑不到10米就起来了,不过一般还是习惯手抛~

网友:
忘了说明:2212 1400KV 7050桨 3S 2200MHA
我用4S A123也很好飞就是速度快点~

网友:
楼主上将的级别是怎样混出来的?翼龙要加长尾杆才能飞起来?

网友:
晕死  怎么可能  我的配置:2208 kv1400 加高半个电机高度后用8060桨   辉盛舵机2个(安装在舵机仓的位置) 恒吉大金鹰接收    用2200mah3s20c电池放在机头  配重正好啊  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非常的好飞     楼主能拍图出来看看么  可能有其他问题

网友:
从来都是听说翼龙和火焰头轻  头部要配重  或者用2200mah的电池  第一次听说要延长尾管

网友:
应该好飞的啊

楼主:
当时飞翼龙,怎么也起不来。那是我第一次触模,也没人带。就当车在足球场跑,结果高速撞到了足球门的架子,尾杆折断,我找了根木棍接在两断端之间,这个过程中我想到是否就是因为头重所以飞不起来。接木棍时我有意把尾杆加长了。然后再飞就可以离地,再在尾巴加点配重,就好飞了。这就是加长的过程。5楼的SB,你没事别来吵吵。

网友A:
最好上图  最能说明问题

网友B:
翼龙绝对不需要加长尾杆的,原配动力不用,改无刷甚至要减少长度,头轻。真的不知打偶楼主怎么装的

网友:
翼龙飛過的人不少,多綜合各方意見再行總結吧!

网友:
我也买了火焰,打算用7060的桨,只装好了2212 KV1400电机,其他的还没有时间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龙绝对不需要加长尾杆的,原配动力不用,改无刷甚至要减少长度,头轻。真的不知打偶楼主怎么装的

翼龙当时是买的全套rtf,啥都没改动。这事你们觉着奇怪,但“绝对不用加长尾杆“在我这里是错的。因为事实摆在那,我加长了,还在尾巴上吊了配重,然后它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图  最能说明问题

谢谢你的关注。最近手头事多,到时候再来给大家一个答复。

网友:
直接手抛起飞试试,如果空中飞行很平稳可以无动力滑翔下来基本就没有问题~

网友(2012-02-04):
能飞起来就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