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2HB和DSW417MG 究竟谁好?

楼主(2010-05-13):
我用262hb觉得锁尾不错,想买一个作为备用,又听老板讲
DSW417MG 更好,不知谁用过,请讲讲!

网友A:
417我用过,当时买时不懂想买262,但在老板推荐下买了417,我用它入模的450,应该还行,要我分析我还不行,当时用它配的100多的陀螺飞悬停,还是锁得很好,我摔过好多次都没事,最后是由于尾推单边撞壁<舵机行程调大了>造成长时间憋舵而烧了电板,当时也不会调机,不然我的417会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