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设备的穿透力

楼主(2010-05-13):
刚才看潜艇坛子有讨论遥控信号的穿透力,我倒不想做潜艇,考虑 1、若将天线放在玻璃钢船壳内部是否会严重影响使用效果;2、如何提高天线的效率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沙发帖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有技术含量

网友:
不懂,顶一下

网友:
玻璃钢没有问题,但是碳纤机身就有很大影响了

嘦导电的材料,就有电磁屏蔽作用,就要设法绕开

网友:
最好把天线伸出来~~~~~~~~

网友:
KS就有出品玻纤的天线管,我飞FPV也是把天线穿到玻纤尾管中,最远飞过2公里。

网友A:
fpv ? 不用信号放大吗?
如果是我,那就用72M fm放大器,然后架设个j形天线,至少几十公里内fpv都不怕了

网友:
高人啊!一堆。

网友:
玻璃钢没有问题,但是碳纤机身就有很大影响了

网友:
还有2.4G不能穿透水,至于在水面上跑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v ? 不用信号放大吗?
如果是我,那就用72M fm放大器,然后架设个j形天线,至少几十公里内fpv都不怕了

信号如何传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