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的底座

楼主(2010-05-13):
我的铣床的底座,用角钢焊接成架子,包上镀锌铁皮。很方便很实用。
但是有个问题,镀锌铁皮的共振噪音很不爽,我把镀锌铁皮揭掉就好多了,但是这个柜子就不是柜子了,有几种包起来的方案:
1、2mm钢板包起来
2、3mm钢板包起来
3、木板包起来
4、竹夹板包起来
5、有人推荐PVC包起来
综合成本、工艺,哪种方案方案合适呢?

网友:
不错,这个底座下功夫了

网友A:
楼主上个全图吧,欣赏下铣床

网友B:
在铁板后贴沥青纸就像轿车的车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铁板后贴沥青纸就像轿车的车身

贴沥青纸?是什么东东?贴房顶用的哪种沥青吗?怎么粘到铁皮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个全图吧,欣赏下铣床

铣床是整兵备战的数控铣,去看他的帖子吧。原来的铣床的底座很低,每次我都是蹲着干活,弄得我小腰受不了,所以就干了这个柜子了。

网友A:
arp,就用厚的,买6个以上的钢板,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p,就用厚的,买6个以上的钢板,包起来

6个的钢板,没有必要了,成本也受不了。如果6mm钢板,就直接用6mm钢板焊接成柜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铁板后贴沥青纸就像轿车的车身

对,在柜子内层刷胶贴一层软泡沫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下当地旧家具市场 命好的话50米就能买到实木的 用起来非常爽 看我以前帖子
这柜子看起来不错不要改了

网友C:
前边不要门,柜子里面摆放工具拿起来也方便,或者做几个抽屉式的。两侧和后边的镀锌板先把固定横撑地方打上密封胶,应该能防震,然后再多拉几个拉铆钉。要是换了厚板镀锌铁皮不是浪费了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边不要门,柜子里面摆放工具拿起来也方便,或者做几个抽屉式的。两侧和后边的镀锌板先把固定横撑地方打上密封胶,应该能防震,然后再多拉几个拉铆钉。要是换了厚板镀锌铁皮不是浪费了嘛,呵呵

前边的门是可以拆下的:loveliness: :loveliness: 里边的空间是2格。可以考虑里边的结构,只是现在没考虑。
镀锌铁皮是垃圾,不算浪费
镀锌铁皮太薄了,共振强烈。轿车的铁皮也不到1mm的,怎么没有强烈共振?

网友D:
您老的柜子80公分。加床底坐得有一米了。安放工件和拆夹头不抬手么?拆拉杆时好拆吗?看样子楼主是高个。

我做了个脚60公分。加一个可调减震垫铁、5CM橡胶块。台面高度86CM。刚好在腰间。Z轴最高时拉杆与眼同高。25V机器。175个头。

汽车的钢板一是因为冷板强度好。二是有结构的。楼主可以D个点焊机一个折弯机在内部焊上框型结构

网友:
里面粘上点海绵就好了。。。。。。

网友:
门内上下边贴两条2-3mm橡胶条即可

网友E:
按理说应该是你的底座铁柜不够扎实,才会引起共振,如果用铸铁底座,好像有些车床配带的底座一样,即使用铁皮做门,也不会有共振了,当然这很难实现,

所以我觉得用槽钢焊架子,再用地脚螺丝固定再地上,或用水泥固定在地上,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我就是嫌这个方法太麻烦,所以我就是垫上木板直接放在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老的柜子80公分。加床底坐得有一米了。安放工件和拆夹头不抬手么?拆拉杆时好拆吗?看样子楼主是高个。

我做了个脚60公分。加一个可调减震垫铁、5CM橡胶块。台面高度86CM。刚好在腰间。Z轴最高时拉杆与眼 ...

柜子高是80公分,是有点高了,不过也还可以,不是很抬手,操作起来还是比以前蹲着还是爽多了。高度在70公分也许好一些。
看看车床和铣床在一起的照片。铣床托板的平面高度和车床的中心孔高度差不多的。不知道算低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说应该是你的底座铁柜不够扎实,才会引起共振,如果用铸铁底座,好像有些车床配带的底座一样,即使用铁皮做门,也不会有共振了,当然这很难实现,

所以我觉得用槽钢焊架子,再用地脚螺丝固定再地上,或用水泥 ...

角钢焊起来,扎实没得说,就是镀锌铁皮的共振声音,把镀锌铁皮剥掉,就没这个共振声音了。
我是说共振声音,不是机械共振的振动,呵呵,咱俩说2个地方了
我的车床的底座就是买来的铁皮焊接的,铁皮厚度大概1mm

网友:
我就是看了你们上次说的做脚架时。买的50脚铁做的架子。机器动起来有弹性的。虽然没有塑性变形。但它一直在弹性变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减震隔音棉

网友:
一楼太乱,20楼利落
感觉像个柜子而不像底座
共振可能是铁皮没有支撑的面积大,和边框接触不紧密
喜欢 发明=发迷 这个样子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4522&page=1&fromuid=38648#pid4839139

网友:
应该用钢骨架,18厚的细木工板包起来
我的铣床底座

楼主:
就是一个柜子的啦,先是柜子,才是底座。虽说不漂亮,不够艺术性,但是很实用很稳当

楼主:
这个做的不错,更是结实稳当了

网友:
我曾用2mm的铁板分别焊了两个柜子,一个车床用、一个铣床,巨沉!但用起来声音巨大,家里没法用,钢板的共振声很大!更别说你那铁皮了,后来当废铁卖了。现用的是角铁架子!

网友:
thirty的不错,不知是买的还是做的?

网友:
so楼上的好亮。

网友F:
薄铁皮容易与高频震源发生共振,薄铁皮可以在很宽的频段内震动,
所以不要用它做门,
可以用木头,薄铁皮翘角后也容易划伤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薄铁皮容易与高频震源发生共振,薄铁皮可以在很宽的频段内震动,
所以不要用它做门,
可以用木头,薄铁皮翘角后也容易划伤自己

好的,准备选用那种一面白白光光的木屑板,吸震效果应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