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饶成功过YT的BL430SP电机吗 进来看下

楼主(2010-05-13):
有人饶成功过YT的BL430SP电机
一朋友要我帮他修个YT35X 和一个 BL430SP电机
  YT35X电调是当天就修好了   可这个BL430SP电机 我饶了7次都没有成果 手都起泡了
  每次饶都是饶好的 也可以运行 就是空栽电流比较大 有4A多
      饶过不少电机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
  不明白了   头大中
                       有知道的告诉我下哦

楼主:
我是三角形饶法 难道是Y形的吗 ?

,,,,。。。。。。。。。。。

楼主:
没人知道吗???

,,,,,,,,,

网友A:
有时是当局者迷,很难找答 案。昨天模友帮我修电脑,我帮他改几个1800KV电机,对于这款电机我饶过很多,睡着了也不会饶错。可是这电机连饶2次,结果都是一样,有时能顺利轻崧驱动运转,有时却不能启动。我也想不出那里出问题。又一次老猫烧苏(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是当局者迷,很难找答 案。昨天模友帮我修电脑,我帮他改几个1800KV电机,对于这款电机我饶过很多,睡着了也不会饶错。可是这电机连饶2次,结果都是一样,有时能顺利轻崧驱动运转,有时却不能启动。我也想不出那 ...

请检查一下磁铁,看是否有几块失磁了。另外,连烧2次的原因,可能是改绕后电机温度比原来高些,暴力飞行后电机温度更高,温度超过磁铁的居里点后,造成磁铁失磁,失磁后电机的电流增大温度进一步升高,电机烧毁。

网友:
是不是线阻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饶成功过YT的BL430SP电机吗
一朋友要我帮他修个YT35X 和一个 BL430SP电机
  YT35X电调是当天就修好了   可这个BL430SP电机 我饶了7次都没有成果 手都起泡了
  每次饶都是饶好的 也可以运行 就是空栽电流比较 ...

1:线径加大了。
2:圈数绕少了。
3:接法错误。
4:磁铁减弱或失磁了。
5:轴承卡滞运转阻力大。
6:轴弯了造成扫镗(定子与转子摩擦)。

楼主:
,,,,,,,,,,,,,,,

引用 网友B:

1:线径加大了。
2:圈数绕少了。
3:接法错误。
4:磁铁减弱或失磁了。
5:轴承卡滞运转阻力大。
6:轴弯了造成扫镗(定子与转子摩擦)。

12356是不可能的   4好象也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检查一下磁铁,看是否有几块失磁了。另外,连烧2次的原因,可能是改绕后电机温度比原来高些,暴力飞行后电机温度更高,温度超过磁铁的居里点后,造成磁铁失磁,失磁后电机的电流增大温度进一步升高,电机烧毁。
是连续饶两次,不是烧两次。 。图片里头有两个这样的电机,我把他们的外壳调用,都是怪现象,接在60#机能顺利转动,在450的好赢40A就不能转。只是震动。这种电机我自己早就改过一个飞6S电池。数据是没有问题的。真想不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连续饶两次,不是烧两次。 。图片里头有两个这样的电机,我把他们的外壳调用,都是怪现象,接在60#机能顺利转动,在450的好赢40A就不能转。只是震动。这种电机我自己早就改过一个飞6S电池。数据是没有问题的 ...

:loveliness: 看错了,是绕了2次,不好意思!
电机只震动不启动运转,最大可能是缺相,电调的进角设置和启动算法也是原因之一,另外电池供电不足、负载太重也可造成启动困难。以上几点分析不一定正确,仅供排查故障时作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veliness: 看错了,是绕了2次,不好意思!
电机只震动不启动运转,最大可能是缺相,电调的进角设置和启动算法也是原因之一,另外电池供电不足、负载太重也可造成启动困难。以上几点分析不一定正确,仅供排查故 ...
谢谢你的分析,估计可能是电压不够,当时电机没接齿轮。只是临时插接在60# 机和YT450上,这两台都是飞3S电池。60#机用油杆确ren法后可以正常起动。YT450的好赢40A用油杆确ren也不能起动。

楼主:
我的那个YT电机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饶的头大了

。。。。。。。。。。。

网友:
确实会有这种怪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

引起空载电流大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几点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匝间短路,但你重绕过7次,不可能每次碰巧都有匝间短路,除非你用的是多处破掉漆皮的旧漆包线才有可能。
其实电调不良也可引起空载电流偏大,尤其MOS-FET驱动管的开关性能变差时最易引起空载电流增大,另外单片机程序出错也是原因之一,建议LZ用另一只好电调试一下电机看是否正常。

楼主:
第8次饶线失败...........

问题应该在磁铁里

网友:
450级的电机空载电流一般在2.8-3.5A之间,LZ你的电机空载电流达到4A多,有点偏大,能说下电机原来的数据和你重绕的数据吗?

楼主:
0.22的线*7*5T 和原来的是一样的 不过我用0.27的线*

不过我用0.27的线*2*7T
0.27*4*7T
0.27*5*7T都还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用0.27的线*2*7T
0.27*4*7T
0.27*5*7T都还是不正常
你把电机寄过来,我免费帮你绕。来回邮费你包。

网友:
LZ;你寄过来的电机收到,我第一手感就是电机转动不顺,再打开检查,问题找到了。是电机的关键部位严重磨损,铁芯装回原处,有摇摆的崧动,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个电机应该是在报废的行列。难怪你绕了八次都不成功。不过我还是绕一次线。估计不会有奇迹出现。

网友:
电机修好,试转声音很顺耳。明天才试电流。

网友:
飞机好旧啊,哈哈

网友:
昨晚我的直流钳表不能工作,今早马上临时做个电流表试,出付我的意料,非常满意。满油门空载电流是3A。声音嗡嗡响,很轻崧。(由于我的450改用6S,不能试这个电机,只能用开山鼻祖60#机来试,这机现在还能飞漂亮航线。 )

网友(2010-07-24):
 高手 老知青我的偶像

网友(2010-11-05):
“打奔止处理”是啥意思?

网友:
哈哈,都是高手,我一全新浩马特的2832电机到手就发现绕线在安装时被压烂了,正想自己绕了,学习了。不知道怎么把矽钢片定子拆下来?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修电机的把 这种现象叫扫堂 转子和定子之间有摩擦。

网友(2010-12-14):
引用 网友C:
修电机的把 这种现象叫扫堂 转子和定子之间有摩擦。
广州香港珠三角一带叫拖底,内地叫扫堂吧。

网友(2012-08-05):
请教“打奔止处理”是啥意思?
这个地方的轴承是什么规格的,好像应该是7X4X2.5,但是实际轴径不到4,大概3.4个样子。

网友:
我有个450用的电机,不知道怎么把定子给拆下来, 有机会要向老支青同志学习学习!

网友:
老知青的经验很足

网友(2012-09-14):
7楼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