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巧的FPV-OSD系统

楼主(2010-05-13):
终于配了一套比较满意的系统,呵呵,花费不高,初步测试效果挺好,目前还有点小问题,打算下周测试

楼主:
接收小液晶是1XX买的,效果不错,支持一键镜像功能,供电虽然是12V,但我冒着失去保修的危险拆开一看,原来是3.3V的,内部有一个UBEC,因此电压适应范围极宽;5.8G接收机是5V供电的;因此我用2S锂电供电,5.8G接收机那边采用一个7805搞定,整个接收非常清爽简洁。

天线是5.8G/2.4G双频的,在淘宝上搜到的,经过实际测试,表明效果并不比一根短导线有明显胜出之处。

最乱的当属线团了,暂时不收拾它。。。

网友:
3.5寸小了点~

楼主:
发射这边就复杂一些,首先省略掉了电流检测模块,因为我是动力电公用,所以直接在供电那边接两个电阻分压到电压检测插针,清爽又简便;然后利用OSD模块的空针给5.8G发射和摄像头供电,这个摄像头是2.7V供电的,所以很好搞定,5.8G发射模块是3.3V的,也很轻松,把线整理清爽后,就像图中这样了。GPS模块我全部换线了,因为原配的线比较粗,我改成很细的线了,当然强度是足够的。

楼主:
搜星画面,我家在顶楼,把模块放到窗外很快就能搜到,令我惊异的是,拿回室内之后,居然还有信号。和我同买的两个兄弟家里信号就不如我好了,放在家里一点信号都没有,放到阳台才行。。。

网友:
  顶一个 物美价廉。。。

楼主:
如果不用OSD的话,发射部分的全重如下

楼主:
由于2.7V比较怪异,因为摄像头线上焊了一个1N4148,将3.3V转为2.7V,这样摄像头变成3.3V供电了。

网友:
很多CMOS的摄像头受震动后图像会出现波纹。
接收机模块一般是3。3V到5V都可以工作的,你直接接单片试试,我就是这种接收机模块和MP4加遮光罩做成了一体FPV接收机,不过我是2。4G的,接收模块用一片锂电供电。1000MA的可以用近10小时。

楼主:
可以不要OSD模块飞。。。

楼主:
小巧的5.8G发射模块带散热片

网友:
什么时候上天啊?

网友:
顶一下,涂在电路板上的是什么东西?散热效果跟散热片比好吗?

网友:
上天放视频再说!~

网友:
那个小摄像头  和发射模块不都是12伏的吗?

网友:
强烈要求PM小摄像头的链接。谢谢楼主!!

网友:
好东东啊,顶了再看

网友:
LZ的控是2。4G的吧,打算和5。8G配合FPV,呵呵~~~~
OSD模块很小啊,貌似只能显示最简单的数据吧,期待LZ的测试

网友:
呵呵 不错 我很早一直想用那个摄像头试试 一直没时间测试 等你的视频

网友:
设计不错,等你的视频

网友:
期待测试OSD
对此OSD很有兴趣啊

网友:
您好,GELA,我想问问你的液晶小电视在哪买的,我正需要一台

楼主:
目前的效果显示
有:时速、高度,离家距离(投影距离),电压,电流,当前航向,回家角度。
差不多我想要的全有了,所以就买了。

楼主:
达到上述效果,发射端全重48g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704硅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704硅胶

请问是不是把704硅胶涂在电路板上就可以代替散热片?

网友:
摄像头不咋滴。配合3.5的屏来看可能差不多。录下来就不能看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效果显示
有:时速、高度,离家距离(投影距离),电压,电流,当前航向,回家角度。
差不多我想要的全有了,所以就买了。
这个小显示器还很清晰呀。

为何显示的电流有42A?

楼主:
1、704硅胶导热性还挺好,可以用于粘结散热片,但是特别热的场合是不适合的,更不能用704代替散热片,主要用途是密封、防水、防潮、防止电击穿
2、显示42A是因为没有接电流探头,显示值是随机的
3、这个摄像头的优点是体积小、防水、安装方便;画质方面,分辨率肯定不高,但是色彩还原不错,总的来说,很超值很实用

网友:
gale的5.8G期等测式啊,不知道距离能有多远!

楼主:
这个模块早就测过了,在600米比较可靠,最远飞过1.5km(投影距离),但是方向性很强,天线指向不对的话,就收不到了。

网友:
现在已经有5.8g的平板了,楼主可以上一个,估计可以增加几公里的距离。

网友:
学习,交流

我今天就是来灌水的混一分飘过

网友:
是轻巧,太轻了

楼主:
已经买了5.8G的平板天线。。。但是目前的BEC发热厉害,已经订购了超轻UBEC,便宜的令人难以想象

网友C:
ubec用kis33r3模块吧,几毛钱,效率90%以上

网友:
顶一个,相当轻巧

网友:
不知道那个大拇指的摄像头效果如何 强烈要求上视频

网友:
强帖留名,期待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ubec用kis33r3模块吧,几毛钱,效率90%以上

内行人士啊,被你说中了,我买了90个。。。

网友:
相当轻巧,什么机

网友:
kis33r3是什么哪位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行人士啊,被你说中了,我买了90个。。。

UBEC 是干什么用的啊 新手请教~
一直在关注 楼主的帖子 发现楼主是个 有一定电子基础 并且动手能力很强的 爱折腾的玩家
这里支持下~
貌似 楼主 是买的 单独的 5.8G发射模块 裸版 半成品 价格60-80 左右 ~ 然后又自己焊的
这个 过程我很感兴趣 ~ 希望楼主能详细说说 分享下~ 是200mw的么?
楼主的5.8发射模块的天线只是个铁丝~ 如果改用 全向天线 效果 应该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