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下ESKY V4的遥控器能玩哪些模拟器呢

楼主(2010-05-13):
G4可以吗,自带的FMS映射控制不了,不知为何。开了
遥控器
开关后,鼠标都失灵了。。

网友A:
G3G4都可以玩。鼠标不能动的原因是发射机晶体没拔下,干扰了鼠标信号。

网友B:
同问:
EFLY-100B 可以玩 G4 或 G5 吗???
请指点!

网友C:
应该可以。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了 十分感谢。。
不过工作的缘故 可能也没很多时间接触了

网友B:
原帖由
wanjingcai
于 2010-6-9 11:46 发表
应该可以。
装了个 G4 ,已经认 模拟器了 ,但是 里面的映射和 调整 有没有 教程???
直升飞机 油门太小 飞8起来 , 固定机 方向舵 和 油门 调整范围 很小啊
左右手 G4 在那里 调换???
请各位麻烦指点!!!

网友D(2010-10-30):
主要是需要,傳輸線及模擬狗,Esky 4v 也只有4個通道,可以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