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舵量小怎么办???

楼主(2010-05-13):
我刚做了架KT板的CLICK,调整时发现打舵时各个舵面
活动
范围很小,
遥控器
摇杆都是打到底,但是副翼啊,升降啊,方向啊各个舵面活动的角度都很小。。。求教大家,怎样调整??我的控是天6C,多谢了!

网友A:
在这又看到你了,没人回复你我来回复吧!物理上可使用摇臂长一点来解决,但这个前提必须舵机扭力足够,摇臂越长力矩越小,杠杆原理。控上有一个调整舵机正反角舵量的“SWASH”也可用

楼主:
谢谢LS的兄弟了。不过我的控是天6C,没有“SWASH”这个开关,可能没有这个功能吧···看来我只有加长舵机摇臂了··呵呵

网友B:
T6C,是垃圾,没舵量可调,没大小舵可调,什么都没有。
如果你要玩3D,吧T6C扔了,最起码买个FUTABA 6EXAP,或者6EXHP。

网友C:
舵面活动角度=舵机角度*放大系数
放大系数=舵机摇臂长度/舵面摇臂长度
也就是说,要么你舵机摇臂长度太短,要么你舵面摇臂长度太长,这俩你自己匹配一下
一般3d推荐舵机摇臂长度是舵面摇臂长度的一倍以上,我用2倍的,代价就是舵面没那么大力气+舵机容易扫齿

楼主:
学习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