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ACH3里面电机只能转一个方向,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0-05-14):
MACH3里面电机只能转一个方向,无法反转,也试过在电机输出里面的Dir Lowactive选项里面打上勾,可是没有用,还是一样。在键盘里面手动控制也是只能转一个方向,按左右或者上下键都朝一个方向转。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线接对了吗??

网友B:
是步进电机还是主轴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接对了吗??

线应该没问题,驱动板自带的手控盒可以正反都转,就MACH3控制就只能转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步进电机还是主轴电机?

步进电机

网友C:
我不是很懂

驱动板的手控和软件没有关系,只能说明你的电机接线是对的,和应该是MACH3里的电机端口设置有问题,我也是研究了一天才搞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的手控和软件没有关系,只能说明你的电机接线是对的,和应该是MACH3里的电机端口设置有问题,我也是研究了一天才搞转了。

请教下到底应该设置哪个端口才正确啊?

网友:
有个方向信号端口.你看一下是不是号和你接口板上的不对.

楼主:
我是按照这个设置的,不知道正确吗?

另外网上找到一段话:
                             此窗口定义mach管理的并口引脚的功能中——各轴进给系统的脉冲输出。

表格中一共有7行,前6行是机床的3个直线运动轴XYZ,3个旋转运动轴ABC,最后一个是主轴,用于步进或者伺服驱动的主轴。

表格中一共有7列,Enabled定义本轴是否有效,打勾有效。

Step Pin#定义本轴电机旋转的驱动脉冲来自与并口的哪个引脚。此项必须参照你自己的mach并口接口卡提供的设置参数,对于三轴接口板一般2/4/6脚是用于定义3个轴的旋转脉冲的。

Dir Pin#定义本轴电机旋转方向的驱动脉冲来自与并口的哪个引脚。此项必须参照你自己的mach并口接口卡提供的设置参数,对于三轴接口板一般3/5/7脚是用于定义3个轴的方向脉冲的。

Step Low Active定义旋转的驱动脉冲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打勾低电平有效。一般打叉高电平有效即可。

Dir Low Active定义方向的驱动脉冲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打勾或者打叉决定了电机的选装方向。

Step Port定义本轴旋转驱动脉冲使用的是哪个并口,如果只有一个并口只能填写1。Dir Port定义本轴旋转方向驱动脉冲使用的是哪个并口,如果只有一个并口只能填写1。

以上设定是最基本的设定,如果有错误步进马达就不会旋转。

网友(2012-05-2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请教一下啊,谢谢

网友:
先确定你的驱动器是两相的

在确定你并口针脚是通的,,有些老机器,部分针脚接触不良,,你把电机设置到别的脚试试。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最后就是驱动器烧了。估计跟用P3有关系,跟36V电源或许也有点关系,有人说6560最高不要超过28V。

网友:
是一个轴这样还是所有的轴都这样?
是一体驱动板还是分体的?
先用代换法把问题范围确定,再找原因。

网友:
板子坏了吧

网友:
是否检查了接口板电机脉冲与方向信号要与驱动器的相对应才行,我接错了也只是能一个方向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