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型雕刻机的设想,请拍砖。

楼主(2010-05-14):
太喜欢这里了,忍不住第一次发帖。因为突然来了一些想法,不知道能否实现,懂得太少,可能漏洞百出,敬请拍砖。
我发现雕刻机都是直角坐标系统的,必然有个滑台平动的问题,就存在着结构稳定性和精度等烦恼。
如果用极坐标能否有些优势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一个平转的底板作为滑台,这个滑台不是x,y那样方的,而是圆的,其实就是一个分度盘,主轴也是极坐标的,雕刻的时候,类似于硬盘读盘,主轴就是磁头。
这样的好处是,不存在平动时两个滑轨同步的问题,(我没用过雕刻机,但我估计当工件不在丝杠的轴线上时,比如在很偏的位置的时候,龙门俩个立柱的受力也是不对称的),而且十字滑台只用一层圆的平台就可以了。
总的感觉就是用一个铣床代替雕刻机主轴,用分度盘代替滑台,想办法让主轴能绕立柱转动,像硬盘读盘一样,雕刻的时候转很多圈就结束了。

网友:
设想是不错 ,但机器会不会飞起来啊?

网友:
此方案硬件可以,但软件方面考虑没,一般软件以 X Y 轴运动的 G 代码。。。。。。。。。。

网友:
应该可以实现的,实际做出来和龙门的结构一样,只是往复的工作台变成了旋转的工作台,还是三轴的机器!
精度上不知道能不能提高,但是软件应该是不好找到配套的系统!
另外磁头并不接触磁盘,只是通过电信号控制磁头在磁盘上写入数据,这个速度和磁盘的转速相比可以忽略不计!雕刻机的主轴的话,如果打一个孔的话,实现高速往复运动不现实,数控实现转盘走走停停的话,和目前3轴的机器区别不大!
如果未来实现很强电腐蚀技术的话估计这种东西很快就有实物生产了!

楼主:
我估计这样设计的好处是,结构简单,体积小。只有一个转动的圆盘,和一个在圆盘左上角的立柱主轴,精度高(我自己猜的,呵呵),因为没有滑轨,只靠一个中心轴保持圆盘的位置。
缺点是:1、要设计雕刻的软件(不知道是否已经有这样的雕刻方法)。
           2、雕刻直线不能有一般的雕刻机好,不过做圆就很圆了,如果工件正好在加工的平台中心,则是标准的圆。可是说,一般的机器直线能多直,这个雕刻机的圆就能多圆。
         3、z轴还是和常规一样的。

楼主:
哦,还有和我一样没去吃饭的啊,
我说的不是和龙门的一样啊,完全不一样的。主轴也是像硬盘臂一样旋转的,但是臂的长度只要能到圆盘的半径那么长就可以了,所以很短,如果一个400*400盘,只要250就够了,而且可以做得很粗,直径80的柱子,应该很稳当了吧、

网友:
牛啊。期待有配套软件

楼主:
如果用激光雕刻的话,那可以很快啊,就怕工件飞起来。在做广告地方,我看雕刻小牌子都是直接放在雕刻机里,不用固定的,如果用这个转的,那可要固定了、

楼主:
我这里没有加工零件的地方,所以自己做不出来。只能用简单的东西做做
用一个大圆盘,直径200,中心打孔装一个轴承,边上刻槽,把装修吊顶的长长的丝杆绕一圈,连上蜗杆(蜗杆也是用丝杠锯下来一段就可以了)
主轴立柱用个粗的铁棒,俩头用角轴承固定。立柱最下端接一个像镰刀一样的东西,上面装丝杠。z轴还是和一般的一样的。太难说了,去画图。
最难的是软件,不过我看过一武汉地质大学的毕业论文,他可以自己处理bmp图,优化刀路,估计做个能实现常用功能的软件也是可以的。

网友:
软件是瓶劲.硬件都是简单的.

网友:
很个性的想法
关键是软件支持,既然还没出现相关产品,说明有局限性

网友:
同样是三轴的系统,只是其中一轴由直线变为旋转,精度和稳定性应该不会有质的飞跃。。。。。。
这个设想,做雕机的应该有人想过、实践吧,呼唤牛人现身。。。。。。

嗯,对,是两个轴变为旋转。

楼主:
不是一个轴,是两个。主轴不是龙门式的。主轴相当于磁头的位置。有个臂带动主轴转。

网友:
你老人家的刀就不抬一下了?要抬刀就得有一轴

楼主:
我不老,小胖友
3-1=几啊。

楼主:
还真有没轴的机器呢,你看过6轴的并联机床没?一个轴也没有。

网友:
软件不难    现有的都可以   只要过个中间层就      用单片机控制就行了  其实就是个转换    对于主轴来说  把其他的东西看成黑箱

网友:
精度和软件是另一说,硬件成本肯定比XY轴的高多了

网友:
提供个参考,转台轴承,这个东东应该是少不了的

网友:
楼主可能没搞明白,像你说的设想其实也就是三个轴,一点都没少,只有更复杂。硬盘上确实是两个轴就可以了,一个旋转轴,一个寻道轴,如果用这种原理用到雕刻机上,那你的Z轴怎么实现?

楼主:
和现在很成熟的结构来比,是有些不太一样,不过我感觉它的结构应该不算复杂。我画个图吧,说的不清楚。最好的大家能够说说这个结构的缺点,免得我做了半天不能用啊。

网友:
雕直线效率非常低

楼主:
不能叫低吧,和一般的一样,可能会没有一般的直,但是雕圆会很圆的,咱们平时的雕刻,直线和曲线的比例应该差不多的。
我在想它的缺点是:1、工件不能比圆盘大,否则就转到了主轴的立柱上了。
2、如果一个工件雕完了,想修改一下,不好放到原来的位置。

网友:
大胆的思维可以。但是,软件和硬件结构过于复杂,有效加工面积小,不可取。

网友:
虚拟轴并联机床关注者路过

楼主:
都说硬件结构复杂啊,如果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很简单的。
看看有没有对这感兴趣的人D一个,不过可能性不大啦。
相同的机器面积,加工范围应该是不小于普通的雕刻机。主要是软件的问题 不好解决。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如何,是不是对你有参考(硬件)

这个是上星期我在虬江路的淘的,感觉不错,如果降低旋转回差,D个5轴,4轴可省了大力,关键空间小,强度还高呀(燕尾结构).

楼主:
哦,有A这么好的东西,成品很贵吧,我还看到有叫做凸轮分度盘的,可以精确到30秒,

网友:
楼主的这个想法就是约等于把摇臂钻改成数控的 下面放个旋转轴而已,还是3轴, 这个东西意义应该不是很大,我觉得刻圆刻直线效率都很低。就是专业刻圆印章也不会选择这种结构的,还是正常3轴的好用。应该和软件没啥关系,mach3完全够用,维宏也支持旋转轴。
不过楼主想一想还是可以的。。。。。。
不过怎么想也不是很实用,个人拙见。。。。。。。

网友:
目前我所知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在法兰上钻孔的数控钻床,一种是制作人字齿轮用的加工中心第四轴,用在雕刻机上还没见过,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实际使用中会有很多麻烦,比如雕一个小牌,方形的,你把它放在圆盘的一侧,必须要让机器知道距离中心多远,角度有没有歪,零点设在哪,都是不好解决的。

网友:
这还是三轴的啊

网友:
LZ这个设想不错,有创意。

网友:
不一定一直在旋转,也可以往复移动。

楼主:
楼上的理解了我的想法,确实不用一直旋转,可以往复动那个主轴的臂的,如果刀路经过合理的优化,理论上主轴的铣刀经过的面积和普通的机器是一样的。不存在直线效率低的问题。唯一不好处理的是,如何摆放工件。但是凭直觉,可以估计出,用一个中心轴固定的圆盘,它的运动机构只是旋转,而主轴的臂也是旋转的,只有z轴是常规的上下运动方式。精度应该比4个滑竿的结构要稳定些。当然了,凭直觉可能错的,等我有能力的时候,自己做一个出来,才算最好。
楼上有人说,mach3里可以有极坐标的刀路方式,不知道是否能用得上。

网友:
这种结构存在精度不等的问题。同样的角度精度,由于径向距离不一样,最后合成精度不一样。比如一个扇形区域,外缘的地方就比内缘的精度差。

网友:
路过!混分!走人。

网友:
前面很多人都说到了》软件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