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换个图传,请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10-05-14):
本来入了柏通1。3G 800MW,回来试机却发现90米就信号不好了,所以想换一个,大家说,我应该换成2。4G1W的还是700MW的

700MW只要400多,而1W的却要600多
我是新手,从来没上过FPV,请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
查了查,有两种,一种是540多,
还有一种是600多
上图:
540多的

540元多的

540元多的

600多的

600多的

600多的

600多的

网友:
没听说2.4G信号就比1.2/1.3G的好,你说的距离应该是地面测距,上天会好很多

网友:
我用1.2g的0.8w还可以呀

网友A:
X通的多是山寨货,发射机在地面试机,时间超过几分钟就烧机。劝模友们,想买但未买的最好不要买,我烧了一只,也不打算再配了。接收机还是好的,使用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一个钟头,有谁要低价转让。

网友:
引用 网友A:
X通的多是山寨货,发射机在地面试机,时间超过几分钟就烧机。劝模友们,想买但未买的最好不要买,我烧了一只,也不打算再配了。接收机还是好的,使用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一个钟头,有谁要低价转让。

呵呵,不知道你是怎么用的.我上个周末炸机了,机子掉在很远的地方,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找到,发射整整开了一个半小时,找到的时候发射非常烫,但现在使用一切都很正常.

网友:
打击一下LZ,2.4G的图传模块,淘宝价70,基本是买2根天线加上就能用

楼主:
已经换成柏通2。4G700MW,贵了100元钱,唉·!!谢谢大家!!

网友:
1.2G 1.5W 对天可以达支 4KM 我试过

网友:
1.2G 100W 可以 100公里 我试过

网友:
我今天就是来灌水的混一分飘过

网友:
楼主被骗了!
我买的也是800MW,拆开一看里面做工很粗糙,绝对山寨货.
但是实际测了一下拉800米还挺清楚的.(我是接收机在7楼阳台,发射机出去地面拉距)
山寨的凑合用了

网友:
柏通的确是山寨货,我的打开看作工粗糙,用了不久(最多飞了不到5次)坏了发射
好在是在地面坏的
要不在天上就惨了。以后也不敢用了

网友:
见到帖子就顶,回帖子是种美德,顺便混上一分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