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箭yak54求救·

楼主(2010-05-14):
我是新手只飞过塞斯纳 现在刚入手航箭的yak54 第一次飞刚起飞就秒炸 我没有全油门 问问各位 谁来指点一下小弟  这个飞机应该怎么飞

网友:
我来问楼下的,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网友:
我也有一 架这样的飞机,请问楼主是怎么个炸法呀?
说说你的电子设备

是起飞速度不够,导致失速炸掉还是失控炸掉、还是起飞时被恐怖分子dao dan袭击炸掉?

不过我估计是楼主飞习惯了塞斯纳这样的练习机,一接触3D机,太灵活了,起飞才炸掉的!~先把舵量减少点,慢慢练习一下很快就习惯了!

网友:
太灵活了,我有个艾特是YAK54不知道是不是和LZ的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的 我起飞的时候有点犹豫 飞机刚飞起 我看有的抬头就打了一下舵 结果飞机就载地上了 你们说的舵量是不在控上选择小舵量啊

网友:
看你的是什么控了,现在一般的控都可以调!如果控没有舵角可调,那么就直接在飞上舵角上调!

网友:
油门大点没关系 飞机起飞抬头正常现象 只是起飞离地后迅速让升降舵回中 让他飞高点就好办了 记住别松油门

网友:
起飞油门给我推到底哦

网友:
那个飞机是相当的灵活。。。而且相当的爱失速。。。。。

网友:
炸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飞过这个鸡鸡吗 能给些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飞过这个鸡鸡吗 能给些经验吗

那我就直言,以后就别再飞这款飞机!

楼主:
我又买了一架空机 已经装好了 今天试飞 心虚啊··

网友:
新手不太适合飞这飞机!~这架飞机我只飞了5-6次就不飞了!~

网友(2010-09-13):
我也秒炸过这架,但不甘心又买了架一样的

网友:
新手玩YAK54 炸了 是正常的。  新手不炸这款机 才不正常,  不知你那款是不是真正的YAK54呢,还是**54  一碰到一下子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