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发电机的风扇效率有多高?!

楼主(2010-05-14):
大家好,我想问下风力发电机的风扇效率有多高?!
例如:把风扇放在一个直径1米的风洞里,用10马力的发动机对着风洞里的风扇吹,那么这个风扇可以产生多大马力的功率?!

网友:
功率

等于10Hp,能量守恒!

楼主:
不可能,按照楼上的说法,能量是不守恒的!

假设这个风洞有100米长,每隔10米放一个风扇(每两个风扇中间加一个整流片)的话,功率不就被放大了么?

网友:
上海有一个女高生发明了一种风力发电机,像个蜗牛壳一样的号筒,有专利图,上网找一下.

可能是你说的集风式风洞发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只有风扇俩边有压力差的时候才能做工啊,所以只有在入口的那个才能发电。中间那些没用的。
看看水力发电机的原理就知道了,吸管,水力发电机装在大坝的入口处也可以发电,不是被水的力量冲转的,是吸力使水轮机转动的。

网友:
ls的都太厉害了!

楼主(2010-10-29):
鲁一小般朋友,能说的明白些么?中间那些风叶是静止的么?如果是运动的,应该也可以做功啊!

网友:
螺旋桨的效率X发电机的效率
约80%X80%,6yue4ri马力。

楼主:
你好,楼上的朋友,假设这个风洞有100米长,每隔10米放一个风扇(每两个风扇中间加一个整流片)的话,中间的那些风扇是什么状态?

  地板没有说清,你能解释下么?

网友(2010-12-16):
发电机的效率这里应该没人说的清

   人类发展至今,还不是一直研究着效率二字  任何能量转换都不可能到100%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久都没登 陆了
所有的叶片都串列在管中
那么第一片叶子的转速最高,它的效率也是最高的
第二片叶子的能量来源于漏过第一片叶子的风力
第三片依次类推
假设叶子的效率是60%那么,第二片的总能是(1-60%)*60%
可以无限接近于1,但不等于1。也可以在理想条件下等于1
一个活塞、周围的材料都是绝热固壁,那么它的效率是100%
对了,还不能有任何阻力
这样就是说,风扇越多,效率越接近1,但永远不会等于或者大于1

网友C:
我认为像风电场那样的风力发电机桨叶直径那么大叶片又很细,应该风力的利用率很低吧,大部分风都从风叶之间的间隙穿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像风电场那样的风力发电机桨叶直径那么大叶片又很细,应该风力的利用率很低吧,大部分风都从风叶之间的间隙穿过去了。

网友D(2011-01-25):
回复 网友C:

我认为像风电场那样的风力发电机桨叶直径那么大叶片又很细,应该风力的利用率很低吧,大部分风都从风叶之间的间隙穿过去了

大哥,那个效率很高的,就其应用条件来说,那个形式的综合效率该是最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那个效率很高的,就其应用条件来说,那个形式的综合效率该是最高的

总量是多少?电能是多少?

网友E:
比如一定质量的空气柱通过风扇,那么通过前后的动能之差应该是风扇吸收的部分
由于气流通过后不可能静止,所以效率一定不能到1

网友:
效率问题不讨论了,初中物理。
回楼主
效率很低很低
而且风能不稳定,电流忽大忽小。
如果第一个效率是60% 后面逐个减少,成本就划不来了。
一般是在风口地区放置一片,尽量不重合。物理 不太好,懂的大侠继续跟帖,让我这类不懂的学习下,谢谢。

楼主:
那风洞里的风速是怎么变化的?是突然减速,还是慢慢的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如一定质量的空气柱通过风扇,那么通过前后的动能之差应该是风扇吸收的部分
由于气流通过后不可能静止,所以效率一定不能到1

同意16楼的说法,通过后速度不可能越小越好,小到零就意味着没气流通过了,所以理论效率有一个最大值,整个风机效率还得算上叶片效率吧。

网友:
整个风洞的阻力太大了所以风速慢了很多,即使第一个风扇也得不到多少推动力。

网友(2011-05-13):
我只知道山上那些大型的风力发电机,转三圈发电1000W/H。

网友:
呵呵,永动机效率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像风电场那样的风力发电机桨叶直径那么大叶片又很细,应该风力的利用率很低吧,大部分风都从风叶之间的间隙穿过去了。

那就砌堵墙吧,效率最高,风一点过不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按照楼上的说法,能量是不守恒的!

假设这个风洞有100米长,每隔10米放一个风扇(每两个风扇中间加一个整流片)的话,功率不就被放大了么?

中间放那么多风扇,那风洞的“粘滞系数”就变大了,那动力风扇按照你原来的功率就不能驱动原来的风速了。所以到头来你的效率并没有放大。

网友(2011-06-23):
引用 网友A:
只有风扇俩边有压力差的时候才能做工啊,所以只有在入口的那个才能发电。中间那些没用的。
看看水力发电机的原理就知道了,吸管,水力发电机装在大坝的入口处也可以发电,不是被水的力量冲转的,是吸力使水轮机转动 ...

你好好去看看水力发电站吧  还被吸?????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2-02-07):
以前了解过一下,由于流过扇叶面积的空气速度不能为零,所以理论上扇叶的利用率理论上不能超过45——50%(大概是这个幅度,具体数字忘记了)

网友:
风洞长了就意味着风也难鼓进去,就像你对一段5cm长的水管吹气,你可以很轻松,你来条100m长的吹下试试。。。。。那就成了一个道理,风洞越长,把风鼓进去就越不可能。越不可能发电来。。。风洞壁有阻力,鼓进去的能量,部分损失在这阻力上。。。。。。。去个市场没事吹吹他们的塑料水管试试就知道了嘛。看看你还会不会认为水管里的发电机输出能量能超过你这个嘴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间放那么多风扇,那风洞的“粘滞系数”就变大了,那动力风扇按照你原来的功率就不能驱动原来的风速了。所以到头来你的效率并没有放大。
正解。。。这就是我的意思

网友:
我认为现在的匀速发电效率就是不高。应该有多大的风,就让风机能转多快就多快。这就需要用电力电子器件进行整流后再变出风电网所需的统一电源。

网友:
可以参考汽轮机效率。。整个汽轮机电效率网上据说也才50%啊。